請問 間接測量電流,為何不準?

楼主(2013-05-02):
直接測量電流,300mA
與串連100歐姆,卻是20mA,測量結果不同,100x20mA=2000mA=2A
並非小弟吃飽沒事幹,遇到大電流,測試時會出現藍色火花,擔心會損壞電路,
請問各位,為何間接測量,差異甚大?

网友:
直接測量
你怎麼測的
間接測量
電阻怎麼接的
電表又是怎麼接的

网友A:
V=IR
I=V/R
R=V/I

你拿R*I,得到的結果單位是A?

网友:
間接測量會造成多出來的壓降,結果當然不一樣。

100x20mA=2000mA=2A?  應該是100x20mA=2000mV=2V吧。

痞酷精神,沒圖沒真相啦!

网友B:
有電路圖的話比較好了解

网友C:
你提供的測試數據多為整數,這應該不是實際測試出來的吧,難道是給論壇上前輩出考題?
先假設此為一電壓源(約2.14V),而其並聯負載阻抗(約7.14歐姆),則可計算出電流=300mA,再與原負載端串入100歐姆電阻後,則可得電流為20mA.以上僅為推測數值,實際誤差原因,還是請補上測試線路為準.

网友D:
一般測量大電流都是串聯0.1~0.39歐姆的電阻.......減低壓降影響...

你怎會想要用100歐姆呢???

网友E:
直接測量電流,300mA-------------------------那叫最大電流~~因為你的電表和電源並連了所以你來出來的是電源能提共的最大電流

與串連100歐姆,卻是20mA,測量結果不同,100x20mA=2000mA=2A
功式錯誤  應該是
V=IR   I=V/R   R=V/I   這三個要熟背  背到你說夢話都要說得出來  這是電子世界的三大定律 所有元件都繞著這三大公式在運作著

並非小弟吃飽沒事幹,遇到大電流,測試時會出現藍色火花,擔心會損壞電路,------
若電路承受不了突波的話不是加強   要不就是丟了

多炸幾次你膽子就會大了拉!!  免驚

請問各位,為何間接測量,差異甚大?-------
你量到的是100歐姆對電源所抽出的電流
不是電表對電源所抽出的電流

電表10A檔的阻抗通常都是在0.1毆姆-數m歐姆都有可能       (M跟m不可以搞混喔兩個差好幾個次方
對電流表而言輸入阻抗越小越好因為這一昧著不會影響到電源
不然電流取樣電阻可能會變成限流電阻

楼主:
若不串連電阻,那麼如何測量大電流? 即便電表不壞,也可能燒壞其他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測量大電流都是串聯0.1~0.39歐姆的電阻.......減低壓降影響...

你怎會想要用100歐姆呢???

因為100歐姆比較好計算,原本想用1K歐姆,若1K歐姆,測出的電流是2mA,實際電流便是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測量電流,300mA-------------------------那叫最大電流~~因為你的電表和電源並連了所以你來出來的是電 ...

串連100歐姆,測得電流20mA,實際電流應該是100x20mA=2000mA,這個公式應該沒錯,
請教應該怎樣寫才對?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供的測試數據多為整數,這應該不是實際測試出來的吧,難道是給論壇上前輩出考題?
先假設此為一電壓源(約2 ...

P+I版

P+I版

原本想測量左下角的三端穩壓器,12V,可提供多少電流,因為我不敢直接測量,害怕把電容炸了,
結果串連2K歐姆,測得電流7mA, 2000X7mA=14A,太不可能了,這個方法是不是有問題?

於是測量一台手機的充電器,輸出4.2V 500mA,直接測量是300mA,
串連100歐姆,測得電流20mA,反推原來電流應該是100x20mA=20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
I=V/R
R=V/I

假設原來的電流是2A,
串連100歐姆,電流剩下20mA,直接測量測量,的電流應該是100x20mA=20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路圖的話比較好了解

只想測試12V的穩壓電路,可提供多少電流,但是又害怕炸了電容,於是串連一個2K歐姆的電阻
測量電流是7.4mA,2Kx7.4mA=14.8A,覺得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電流,
于是換測變壓器,結果也是相同不準確

网友F:
你需要再學歐姆定律.
V = I * R
I  = V / R
R = V / I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想測試12V的穩壓電路,可提供多少電流,但是又害怕炸了電容,於是串連一個2K歐姆的電阻
測量電流是7.4mA,2 ...

J大好,可請問您在14"提及的"2Kx7.4mA=14.8A",是哪位大師的指點?
應改為2Kx7.4mA=14.8V才為合理吧.但實際數據應為2Kx6mA=12V(此為穩壓器的輸出電壓,並非輸出電流值)

网友:
基本電學重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想測試12V的穩壓電路,可提供多少電流,但是又害怕炸了電容,於是串連一個2K歐姆的電阻
測量電流是7.4mA,2 ...

原來是雞同鴨講啊。

一般電源供應器是"固定電壓",電流有最大限制。所以只要輸出電流沒超過最大電流,不管輸出多少,都是"固定電壓"。所以,
1. 不管輸出電流是10mA, 50mA, 還是100mA,輸出電壓都不會變。
2. 如果輸出電流超過限定值,好的電源供應器會直接切斷輸出進入保護。一般的電源供應器是電壓會變低。

既然你都知道要測試"12V的穩壓電路",那有想過為什麼它叫"穩壓"嗎?

如果沒有專門測電流負載的設備,
一般測電源的最大電流是用大功率電阻直接接在電源輸出,逐步變換較低電阻值的大功率電阻,直到電源輸出變成標準值的約90%時,,用那時的電壓及電阻就可換算出當時的電流。那就是電源的最大輸出電流。

网友:
電流如何測量------------------------一般不是串聯接在負載上嗎-------------------不帶載那不就短路會燒電源-除非電源本身有保護

网友E:
左下角應該不是穩壓IC印該是蕭特基二極體
若是穩壓IC 7812 我可直接說1.25  (MAX 1.5)

還有電源濾波用鋁電解電容會爆掉的原因只有兩個
1接反
2電路特性與電容濾波特性不和

你想要測量供應電流
那你需要兩台電表
1大堆20W以上的水泥電阻   或是一台假負載
兩台電表一台是測量電壓一台是測量電流
1堆水泥電阻是為了要模擬負載因為電阻會消耗能量

好來廢話不多說
12V電源供應器可供應電流量測
首先先把電表一台打檔在合適的電壓一台打檔在10A電流

我是電壓表[12.35V]    我是電流表[0.000A]
然後呢接上水泥電阻24歐                   電流等於電壓除以電阻所以又等於12/24=0.5安培
  V[12.27 V]   A[0.500 A]
這時候一定會掉電壓~~~但還不夠
接上12歐
  V[12.13 V]    A[1.000 A]
接8歐
  V[11.85 V]   A[1.500A]
好差不多了
掉壓超過0.5V就大約是電路所能提共的最大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J大好,可請問您在14"提及的"2Kx7.4mA=14.8A",是哪位大師的指點?
應改為2Kx7.4mA=14.8V才為合理吧.但實際 ...

這是我自己想的,不是大師,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忽略原有的負載,假設負載為零,串連一個2K的電阻,測得7mA,不就是2Kx7mA=14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下角應該不是穩壓IC印該是蕭特基二極體
若是穩壓IC 7812 我可直接說1.25  (MAX 1.5)

感謝指導,剛才測量過電路,該穩壓的確是12V,電容也是12V,該穩壓電晶體,可惜被人噴了白漆,看不到編號,
其實我想過一個更簡單的方法,並聯一個12V的小燈泡,(電阻6歐姆),可惜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是雞同鴨講啊。

一般電源供應器是"固定電壓",電流有最大限制。所以只要輸出電流沒超過最大 ...

坦白說,我只會用,輸入超過12V的電壓,輸出12V電壓,沒有想過電壓會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再學歐姆定律.
V = I * R
I  = V / R

感謝指正

网友:
我想我現在明白之前買的50元USB電源為什麼標1A可是我只能測出150mA負載能力了,原來是我的測試方法不對啊!

這個考題太難了,我放棄作答了,請各位高手加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我自己想的,不是大師,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忽略原有的負載,假設負載為零,串連一個2K的電阻,測得7mA,不就 ...

J大師好,論壇上已有眾多快要沒氣的前輩,需要您的開導與急救了.
請問您可自己說服自己,為何電阻值乘上電流值會等於電流值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J大師好,論壇上已有眾多快要沒氣的前輩,需要您的開導與急救了.
請問您可自己說服自己,為何電阻值乘上電流 ...

有人舉白旗了 ...
有人滑船去了 ...
由人落跑去了 ...
有人喝茶觀戲 ...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是我自己想的,不是大師,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忽略原有的負載,假設負載為零,串連一個2K的電阻,測得7mA,不就 ...

V=I X R
電壓=電流X電阻
所以..2Kx7mA=14v
是14伏特..不是14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H:
V=I X R
電壓=電流X電阻
所以..2Kx7mA=14v

這個方法,是老師教的,請看  基本電工5,我不能用超連結,所以也不能貼上,
裏面有影片,

只不過他們用電燈泡,我用電阻,只是電阻太大了,無法壓降,
若換成小燈泡,應該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人舉白旗了 ...
有人滑船去了 ...
由人落跑去了 ...

感謝大家的指教,昨天到百度,找了測量電流的錄影帶,
他們用電燈泡當電阻,測量電流,標題是:基本電工5,
這便是分流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J大師好,論壇上已有眾多快要沒氣的前輩,需要您的開導與急救了.
請問您可自己說服自己,為何電阻值乘上電流 ...

知者為知,不知者為不知,小弟願意虛心受教,
昨天看了三部,測量電流的錄影帶,他們用電燈泡當分流電阻測量電流,
再測量燈泡的電阻,便得知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J大師好,論壇上已有眾多快要沒氣的前輩,需要您的開導與急救了.
請問您可自己說服自己,為何電阻值乘上電流 ...

小弟是駑馬,辜負了大家的期待,請原諒
不過勤能補拙,我會努力的

网友:
該怎麼說了,這位jmfarmer大,
你大概快把近百年的地球歷史中有關電流和電壓的方式給改造了
所以大部份的人快無法招架了,

其實即然有什麼影像是什麼老師教的,即不用超連結也不用貼上

如同這頁只要打上這個即可 http://bbs.pigoo.com/thread-44937-1-1.html

直接在這里打上網頁網址即可,相信會有不少人去看那位老師的大作
或許是jmfarmer大你也誤解了那個老師的教法也說不定
畢竟和現實的出入是蠻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駑馬,辜負了大家的期待,請原諒
不過勤能補拙,我會努力的

J大好,我相信在此論壇上,給予發問者適當善意的回應,也是本於回饋的心理,只是在電子這一領域,我們只學到
電流流過電阻後會在此電阻兩端產生的是一個壓降(並無法產生另一個被放大的電流),否則,我就用一個小電池去連接一個電阻後,便可產生任意大的電流輸出,如此台電大概也不需存在了吧.

楼主:
要產生壓降,便是關鍵,受教了,感謝

网友:
40V/5A以下電源供應器,Imax電流的測試方法.

點選.

网友:
無言
請大老出面說明一下歐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