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數據機無法撥接

楼主(2013-05-02):
小弟的VIBO D200 無線網路數據機,無法撥接,數據機正常,在別台可以用,
TCP/IP 回報錯誤2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
掃毒,修復網路,重新安裝無效,
問過客服,仍然無解,請好心人指教,謝謝

网友A:
這叫做無線網卡不是數據機

這代表是你電腦的問題,有何錯誤訊息?!

大家沒法到你電腦前看,你反饋的資訊不足就幫不了你

网友B:
說不定中毒了, 不讓你用了, 另外可能是密碼不小心碰到了, 或是PC數字鍵關閉了, 或是 NB 數字鍵打開了
要提供完整倶訊, 這樣一句話, 很難幫忙

這個應該是網卡+無線數據卡, 把驅動程式移掉重裝看看

就像, 醫生我頭暈, 結果醫生花了一個小時全身檢查後, 你跟醫生說, 我三天沒吃東西了

楼主:
撥話失敗,時出現TCP / IP 回報錯誤2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
D200只能撥接後才能上網,本身沒有網路卡的功能,包裝上也是也無線網路卡,
但是實際上,他是數據機,安裝在硬體上,是一台數據機,不是網路卡

楼主:
打電話到0800-661234 求助於VIBO的服務人員,只會重新安裝,換一個USBm,有沒有裝防毒,建立一組新的帳號,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會,只強調他們的網路卡沒有壞,連最簡單的ipconfig ping 查詢硬體設備都不會
實在很爛
沒有服務熱忱,也沒有技術,更沒有禮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撥話失敗,時出現TCP / IP 回報錯誤2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
D200只能撥接後才能上網,本身沒有網路卡的功能,包 ...

你的問題可能出在 “TCP / IP 回報錯誤2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也就是找不到某些檔案,導致無法啟動該設備。

既然在別台可使用,就代表沒硬體上的問題。

若我沒記錯,數據機是需要 RS232 設備的,你的 RS232 是否正常可動作?或是速率設定問題?

還有,有無重裝過驅動程式?

网友C:
另外,你這台 VIBO D200 我再怎麼看都是無線網路卡,不是數據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這台 VIBO D200 我再怎麼看都是無線網路卡,不是數據機?!

我聽過好幾位友人把要播號的動作時就稱做數據機,像pppoe要設定播號,他們就說該網卡是數據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聽過好幾位友人把要播號的動作時就稱做數據機,像pppoe要設定播號,他們就說該網卡是數據機。

台灣對這類設備名稱有點不是普通的亂,我是覺得像以前用 MODEM 的那種,才應該叫做數據機,老大一定有用過。

簡單的說就是透通電話線(不是 ADSL 線路)連到對方的電話數據機,這種方式當接通後,電話一定是 off line,無法使用電話。

這種東東當初當初上 BBS 的人應該都了解,一個月下來電話費真的不是普通的貴。

另外像數據傳真卡,應該也可歸為同一類,這一些常用 AT 指令來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灣對這類設備名稱有點不是普通的亂,我是覺得像以前用 MODEM 的那種,才應該叫做數據機,老大一定有用 ...

以前我小時候打市內電話是"計次"的,打1通不管講多久都是1元(金額應該沒記錯),到後來就變成3分鐘1通,為什麼會變成3分鐘1通?就是MODEM族造成的,早期MODEM族利用電信局(中華電信的前身)計次的"漏洞",一連線(BBS)就連到爽才下線,電信局知道後就改了。
這個老大應該也知道才對........,因為我們都是LK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問題可能出在 “TCP / IP 回報錯誤2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也就是找不到某些檔案,導致無法啟動該設 ...

重新安裝過驅動程式,無效
拿到別台電腦,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這台 VIBO D200 我再怎麼看都是無線網路卡,不是數據機?!

外表看來像無線網路卡,但是卻只能當數據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不定中毒了, 不讓你用了, 另外可能是密碼不小心碰到了, 或是PC數字鍵關閉了, 或是 NB 數字鍵打開了
要提 ...

重新安裝,掃毒,求神問卜,修正程式,我都是試過了,就是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小時候打市內電話是"計次"的,打1通不管講多久都是1元(金額應該沒記錯),到後來就變成3分鐘1通,為 ...

我堂哥曾經在一個無聊的暑假,用BBS連線,花了$3000,被我伯伯抓來毒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叫做無線網卡不是數據機

這代表是你電腦的問題,有何錯誤訊息?!

TCP/IP 回報錯誤2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
掃毒,修復網路,重新安裝無效,換到別台電腦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TCP/IP 回報錯誤2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
掃毒,修復網路,重新安裝無效,換到別台電腦可以用

這個是 3G MODEM 沒錯
你試試看直接用 ATDT*99***1#
或許INIT STRING 有誤

ATZ 有沒有反應 ?
通常3G MODEM 都是 460800 BAUD

不行再試試看 reset TCP/IP, 看看LOG
netsh int ip reset c:\resetlog.txt

网友:
GSM 3G行動上網
硬體指定錯誤
你電腦有幾個無線裝置,搞錯裝置或驅動錯誤都會出現
TCP/IP 回報錯誤
系統找不到指定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是 3G MODEM 沒錯
你試試看直接用 ATDT*99***1#
或許INIT STRING 有誤

netsh int ip reset c:\resetlog.txt 這個指令我不能用,
不過我知道,如何重置TCP/IP

regedit.exe,刪除以下兩個鍵:(重新開機後電腦會在自動生成新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insoc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insock2

編輯 %winroot%\inf\nettcpip.inf
[MS_TCPIP.PrimaryInstall]
Characteristics = 0x80

TCP/IP屬性---添加協定—剛剛保存的nettcpip.inf(%winroot%\inf\nettcpip.inf)
,然後選擇「TCP/IP通訊協定」(不要選擇那個TCP/IP V6)。

解除 TCP/IP,重新開機
重新安裝TCP/IP

网友:
你這台是usb 3G無線網卡,內建驅動程式,插上就會自動安裝。
可能你系統有問題,造成安裝上的錯誤,最快的方法就是系統重灌後,
再來安裝應該就ok了。

网友:
應該還不到重灌作業系統的地步, 只要花點時間就可以解決
如果 nb 是合法的作業系統, 可以下載微軟的 ess 防毒軟體
應該是 Tcp/ip 的協定問題, 把所有協定整個移除, 再重新安裝看看
再不行就是作業系統重灌了

有一種病毒直接接管 tcp/ip 防毒也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