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國際牌洗衣機無法脫水

楼主(2013-05-03):
使用13年都沒發生狀況,剛剛洗衣中有聽到嗑啦~嗑啦~異音,以為有東西掉進洗衣槽,等整個行程完成之後發覺衣服都是濕的完全沒脫水,以手動行程再次脫水時,機體內一直發出嗑啦~嗑啦~異音,完全無法脫水,按停止或關閉異音也停止。

先將衣服拿出來拆開背板看看,結果是底部有機件往復做動但看不清楚,只好將洗衣機翻倒,從底部就看得很清楚了,疑似離合器作動不良;

A機件會往復作動產生異音,B應該是離合器操作桿吧?一直在原地,用力往前扳或往後扳都不會動,必須將接頭C拆掉異音才會停止。

機種銘牌。

配線圖

請問各位前輩,13年的洗衣機這值得修嗎?要動到主軸嗎?還是離合器作動器的問題?

网友A:
A機件(步進馬達組件)故障
DIY$1200以內
求助他人$1500~$2500之間

网友B:
跟接頭C沒關係..送修吧!

网友C:
1.輕微則排水馬達 掰了
2.重則電腦板送訊號,要送不送 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機件(步進馬達組件)故障
DIY$1200以內
求助他人$1500~$2500之間

感謝回覆,您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

今早又檢查了一下,結果如下圖:

將A部分拆除,用力壓B部分會往前移動,點紅色固定膠的螺絲組件也會一起移動,放開會彈回原位,看來主軸應該沒有卡死。

A組件拆離後插上C插座獨立測試,開始作動時A組件拉桿會往後縮,但用手拉時又會被拉出來,同時產生嗑啦嗑啦異音,可見是A組件裡面故障,拉不動離合器操作桿。

A組件在配線圖上是標示離合器,請問正確名稱是什麼,國際牌服務站會賣這個零件嗎?如果1200元以內買得到是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接頭C沒關係..送修吧!

感謝回覆,畢竟是13年老機了,能自己修就修,要花大錢可能會選擇換新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輕微則排水馬達 掰了
2.重則電腦板送訊號,要送不送 慘了

感謝指點,
排水馬達有注意到,排水、儲水都正常,也有觀察排水馬達的動作,是正常的。
目前看起來是離合器作動器故障,拉不動離合器操作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您判斷的應該是正確的。

今早又檢查了一下,結果如下圖:

正確名稱一般是叫:排水馬達
如不確定就把它拆下帶著並
抄下機型去國際牌服務站問問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確名稱一般是叫:排水馬達
如不確定就把它拆下帶著並
抄下機型去國際牌服務站問問零件吧~ ...

感謝指點,會去國際牌服務站問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確名稱一般是叫:排水馬達
如不確定就把它拆下帶著並
抄下機型去國際牌服務站問問零件吧~ ...

買到啦:
▲左邊是新品右邊是舊品,顏色不同外型也有些差異製造廠牌也不一樣,但孔位相容,國際牌服務站說可代用,目前都只有黑色的,一顆400元買到。

▲新品標籤,還真的叫排水閥,控制軸心離合器怎叫排水閥?怪怪的......

下午回家換上試試看.......但願沒問題。

网友:
2樓的大哥真厲害.判斷力超強.

楼主:
換上黑色新排水閥之後,已經可以將離合器桿拉過來了而且沒有異音產生,測試洗衣、脫水行程都很正常,應該算完修了。

▲測試洗衣中,各行程都很正常,也沒有異音產生了。

▲將舊的排水閥拆開來看,各齒輪都很正常並無崩牙,那為何拉動負載時會有跳齒現象?

▲原來問題出在上蓋,最後一個齒輪受力是最重的,軸孔崩掉一半,用力時齒輪軸偏掉導致跳齒。

13年的洗衣機繼續服役,又作了一件妨礙經濟發展的事........

网友:
恭喜完修,我還沒碰到這種情況,收下當做日後的參考!

加分!

网友:
原來如此阿~~~上蓋軸定位孔崩壞了

网友:
感謝樓主的善心分享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

网友:
habme大 鐵口直斷,厲害!

网友A:
A機件 名稱很多
不同國家、不同廠牌料件名稱都不同
名稱大致如下:
臺灣俗稱---------------排水馬達
公司
步進馬達
同步馬達
排水驅動器
................
...............

网友:
二樓的大大真強,一下子就知道問題出在那裡,這篇未來或許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機件 名稱很多
不同國家、不同廠牌料件名稱都不同
名稱大致如下:

A機件連原廠都說是排水閥一開始也是覺得很奇怪,經過這兩天爬文總算有些了解。

大部分的單槽洗衣機排水跟脫水是同一個動作,排水閥動作之後開始排水,等水排完了啟動馬達就可帶動洗衣桶脫水,脫水時也要排水,因此拉動制水閥跟煞車/離合器可以用同一個元件   所以稱為排水馬達或排水閥並沒錯。

只是我這台洗衣機比較特別,可選擇攪拌式或離心式洗衣,當離心式洗衣時洗衣桶有機會跟著一起旋轉(速度較脫水慢),所以拉動煞車/離合器的元件跟控制制水閥的元件必須分開(總不能洗衣中將水排掉),拉動煞車/離合器的元件沿用一般的排水閥(或稱排水馬達),而拉動制水閥的則是另一個外型像馬達的圓柱體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A機件連原廠都說是排水閥一開始也是覺得很奇怪,經過這兩天爬文總算有些了解。

大部分的單槽洗衣機排水 ...

當你要DIY去訂購元件時,千萬別稱它是排水閥,否則包你訂錯。
排水閥是另一樣元件
A機件連原廠都說是排水閥那是入料名稱編錯
重編名稱要$
正確名稱是:同步馬達(因為它要與排水、脫水同時動作)提供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你要DIY去訂購元件時,千萬別稱它是排水閥,否則包你訂錯。
排水閥是另一樣元件
A機件連原廠都說是排水 ...

呵呵~~就是怕服務站聽不懂不理我,所以拆下舊品帶去比對最保險。

网友:
正名--排水馬達...恭喜完修

网友E:
我家的是脫水脫不乾, 要脫兩次
只要馬達和電腦控制板沒問題, 都可以修吧,
機身若完好的話, 更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是脫水脫不乾, 要脫兩次
只要馬達和電腦控制板沒問題, 都可以修吧,
機身若完好的話, 更要修了 ...

那要看看是否為皮帶傳動式,若是的話很可能皮帶鬆了。

建議拍個底盤圖貼上來,版上很多高手都很熱心幫忙。

网友:
等星期六或星期日再來拆, 跟這台是同款不同型

网友E:
報告 ysc 大大, 今天查看了洗衣機, 果然是皮帶老化了, 都鬆了
看來只能向服務站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報告 ysc 大大, 今天查看了洗衣機, 果然是皮帶老化了, 都鬆了
看來只能向服務站買了 ...

皮帶一般五金材料行也可能買得到,帶著舊皮帶去比對買小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皮帶張力原本就可以調整,所以大小差一些應該都ok。

網友更換皮帶過程請您參考:
http://countrycom.pixnet.net/blog/post/48969026-%E8%87%AA%E5%BE%97%E5%85%B6%E6%A8%82diy%E2%80%94%E6%9B%B4%E6%8F%9B%E6%B4%97%E8%A1%A3%E6%A9%9F%E7%9A%AE%E5%B8%B6

网友E:
他那個沒得調耶, 就兩個傳動輪直接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那個沒得調耶, 就兩個傳動輪直接套上去

可以調喔,馬達固定螺絲鬆開之後才好拆皮帶,
上新皮帶之後馬達往右推再鎖緊螺絲,
應該是用馬達向右推來調整皮帶張力,
馬達固定孔是長條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調喔,馬達固定螺絲鬆開之後才好拆皮帶,
上新皮帶之後馬達往右推再鎖緊螺絲,
應該是用馬達向右推來 ...

謝謝指導, 我再仔細看看, 那個皮帶讓它出軌就拿下來, 可見得很鬆了

网友:
我家之前一台三洋媽媽樂,老媽說用了18年不修了,也是這個情況,按下脫水後就聽到喀喀喀3聲就停止運轉囉,最後一台200元讓裝新機的人收走=.=

网友(2013-06-14):
感謝分享 ; 很好參考學習的經驗.....

网友:
哇用這麼久啊!這樣也用夠本的!比我家久呢!真佩服啊!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 就要有那種精神~~非抓到原因不可^^

网友:
一次好的維修經驗,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