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32吋液晶電視 LM-32V513 開機一秒黑屏

楼主(2013-05-03):
開機後

燈管點亮 只會亮一秒 右側高壓版發出強大電流斯斯聲   一秒後背光熄掉  高壓版噪音消失

但是維持綠燈狀態

接上訊號  喇叭聲音正常  雖然黑屏
但是用強光手電筒照射 發現面板畫面是正常的 有在播放

只是背光熄掉的問題

這台

紅圈處是電流聲來源

似乎是雙擊式高壓版

升壓型號

反覆開啟 運氣好的話 會有非常小的機率 會稱一段時間 但是背光閃爍不定
時間久了還是會熄掉
貼影片一直被擋權限  我www空格了一下
w w w.youtube.com/watch?v=Ba7asqv2DKQ
此為影片

网友A:
雙擊式高壓板 S板壞囉!

這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擊式高壓板 S板壞囉!

這是通病.

我的症狀跟他 非常非常 的接近 是否一樣是換掉S版就好了

因為聲音是從S版的升壓器發出來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D74%26typeid%3D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雙擊式高壓板 S板壞囉!

這是通病.

煩請賜教....甚麼是雙擊式高壓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症狀跟他 非常非常 的接近 是否一樣是換掉S版就好了

因為聲音是從S版的升壓器發出來的

高壓板故障 爬文印象中某大大有解釋過是 電源零件耗損或故障 長期下來所造成的問題

所以最好也檢查一下供電是否正常穩定 電容容質是否還在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故障 爬文印象中某大大有解釋過是 電源零件耗損或故障 長期下來所造成的問題

所以最好也檢查一下 ...

有量過 電源版輸出到AD版的5V跟12V都很正常
輸出到 S 跟 M 高壓版部分的 24V也是正常的

電容沒有任何凸起或是異樣  而且他用日制電容我還滿訝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量過 電源版輸出到AD版的5V跟12V都很正常
輸出到 S 跟 M 高壓版部分的 24V也是正常的

會不會被修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被修過

不會XD 我是第一個拆的  這是親戚買的 他沒修過
我本來有懷疑過 但是電容焊點看起來不像是有維修過

這料好像不好找 大部分都殺肉的
而且拍賣好像都是81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會XD 我是第一個拆的  這是親戚買的 他沒修過

那不錯呀~ 我收的 大都被動過手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錯呀~ 我收的 大都被動過手腳

因為他買新的42吋了 這台他說我搞定就送我 ..
之前修過三台電腦螢幕 都是換換電容就完修了...
但是這次有點棘手  還是可以買813 殺肉那顆黃色的零件就好了
好像不太好買

网友:
高壓板佔整體故障率的第二名,大約是30%左右!高壓板的耗電佔整體的70%左右(指常用的CCFL),冷陰極管產生高亮,也產生高熱,大部份來自對岸生產,所以品質相當的良莠不齊,大部份都是白牌機易出問題,有些17、19吋使用含鉛管,管端容易焦黑碳化,這在原廠一律換面板處理,報價與買新的差不多,所以大部份使用者會棄修。早期的面板(5年前以上),國貨都做得很好,小面板(15~17吋)友達較優,大面板(30~32吋)奇美較優!目前友達在大面板的成長力道是最強的,技術已超前第二名一段距離(可參考面板篇)!高壓板一直在改進中,由它激式、自激式(PWM驅動方式),CCFL、EEFL(燈管效率),燈匣、燈箱(照明方式),雙擊式、LIPS、LED(照明材料)…一直演進中!高壓板的設計原理,是將一組低壓直流電(+12V或+24V),轉換為高壓交流電(1000V以上),點亮冷陰極管,以昇頻調亮光度(120Khz↓),降頻調暗光度(60Khz↑),其核心是一顆PWM!

        高壓板的維修主要分為兩段:PWM驅動(含保護迴路)、昇壓驅動(含回授)。一般修到昇壓變壓器、驅動三極管,接下來就不知道怎麼做了!大部分對PWM認識不夠,所以無從下手,其實由它的故障表現,可分成:黑屏、閃黑屏、不定時黑屏、閃屏,這四類來下手!黑屏、閃黑屏有些是程度的差異,先是閃黑屏,用久了變黑屏!這大部分是一次側驅動電路故障(小尺寸面板),或昇壓線圈故障(大尺寸面板)!不定時黑屏分冷、熱機兩種,冷機與電源有關,熱機是昇壓回授部份、PWM驅動部分老化、脫焊、漏電有關,有些PWM IC相當的敏感,保護功能做得很好,牽一髮而動全身,比方說OZ96X系列!閃屏則是PWM工作條件錯誤或工作電壓漣波。高壓板用的PWM與電源用的有些許差異(註一),它也是一顆自動控制晶片,有兩個主功能:加油、煞車;加油是亮度控制(正向節制),由外界控制(主機板),煞車部分是由高壓端取樣做調整(負向補償),過壓、過流時會作保護停止輸出,這類的晶片,內部有參考電壓(通常是+2.5v),這組電壓必須由外部提供一組+5Vdd(基準電壓)來產生,如果工作電壓有漣波出現(常見+12Vcc),容易造成工作頻率偏移,燒毀後級的驅動三極管,或是產生高溫燒毀本身晶片,所以光換電容、驅動三極管是換不好的!

閃黑屏有些是燈管造成,很容易二修、三修,它的誤判與設計有關,也與機構有關;以前者來說,高壓板驅動電路,使用它激式(小尺寸面板)的一次側輸出是波幅,燈管老化、脫焊,會造成高阻抗昇壓,影響到一次側過壓輸出,會造成供電電容充放電過度,或一次側驅動電路燒毀,所以有些業者一修換高壓板晶體、電容,二修換電源的電容,三修換燈管(註二);以後者來說,由於成本考量,面板越做越薄,燈管大部分使用細管,燈匣使用窄匣,散熱更差,容易黑管、亮紅光、昏暗;這種情形會隨著19吋(以上)寬銀幕過保機來臨(註三),越來越常見,業者必須謹慎應對!至於大尺寸面板,特別是雙擊式設計,燈管兩側使用並聯架,某些機種常見接點接觸不良(Hitachi 32吋BM 080A 001A),產生動態負載升高,造成不定時閃黑屏,這種只要把燈管接頭擦拭乾淨,不必換面板;還有這款的PWM特別容易壞,都使用罕見的型號(BD98xx系列)。比較起來高壓板是較容易維修,不易故障的機板(含鉛板例外),有些機型容易高溫(V1838.041),修好最好換一換電容,以免保內重修;有些含鉛板問題很多(V1448.001),補焊補不完,一、兩年要壞一次,其實這類片很好修,只要保握住幾個要點:不過熱(換電容)、補焊(回授端小零件),檢測昇壓線圈的靜態阻抗,超過1%就要更換,撐個一、兩年絕對沒問題;有些用電量較大的高壓板相當難修(V1448.111),都壊些小貼片,修完近視加深,最好+12Vcc加顆100uf25v,才能根治;或是DGM L-2442W這款,板底走線太細,常見功率晶體焚毀時順便燒斷線,晶體換完又燒,除非跳好線;總體來說:達方的產品線最齊全,LOGAH的故障率較低(率先採用無鉛板),CPT的互通性很高,LG的雙擊式是個過渡產品(正牌是三星的LED),其他日系板用料與台製不同,互代性不高,價位太高!

网友C:
通病雙擊式高壓板 S板壞
給新手建議M+S板直接換新~1000元以內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32-1-1.html

网友:
反覆開啟 運氣好的話 會有非常小的機率 會稱一段時間 但是背光閃爍不定
時間久了還是會熄掉
----------
既然你都這樣說, 也許你把那四顆電容都更新 也許就~~~好了
因為如果壞其他元件..應該是完全點不起來..壞電容的機率很高.
反正電容零件好買, 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雙擊式高壓板 S板壞
給新手建議M+S板直接換新~1000元以內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32-1-1.htm ...

除了拍賣還有其他管道能購得812-M跟S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拍賣還有其他管道能購得812-M跟S嗎

徵求區 標註板號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