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電子開關改為2段的問題請教

楼主(2013-05-03):
因家中現有電子開官為4段式(OR 3段) ,因對電路不懂,  請教各位如要改為2段就好,A 燈亮,B 燈亮,
在此電子開關要如何調整, 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沒上傳圖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上傳圖片,

應該不用改,只要使用"藍"跟"白"線,就可以了。

网友B:
請問一下,它的IC是什麼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用改,只要使用"藍"跟"白"線,就可以了。

謝謝你,我明日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它的IC是什麼編號?

IC 是TC4013BP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上傳圖片,

參考一下這帖!!!.....線路好像是一樣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參考一下這帖!!!.....線路好像是一樣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54-1-1.html+ ...

網頁連結錯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IC 是TC4013BP

難道你也有那個東東,我會問是因為幾年前,在某個已關站的網上也有人提問該如何設計,當時我就是以CD4013設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參考一下這帖!!!.....線路好像是一樣的!!!......

該網址要少個+字才行.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5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上傳圖片,

這個切換開關本來就是4段的,所以當2段用沒問題:

原本預設白線固定輸出110V,所以必須將A處焊錫撥開,讓白線跟110V分開,B處若有焊接零件也要移除之,再來要確認C處繼電器是否為單刀雙投,也就是要1C規格。
經過以上修改,就可使用藍、白線當2段式開關。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 依照YSC 提供資訊,把A 點斷開,且B 點無零件,  改好既可做成兩段,又可以節省睡眠期間電力

感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