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最簡單方波轉換正弦波電路

楼主(2013-05-03):
輸入220ac 方波 , 輸出220ac 正弦波 50hz .

感謝各位大師.

网友A:
這個東西好像不簡單…
http://bbs.dianyuan.com/topic/574783

http://gc.digitw.com/Circuit/WaveGens.pdf

你要用在大負載的地方?

网友:
無輸出電流需求?加入這項可能就比較不簡單。

楼主:
嗯,忘了。大約是1500 w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東西好像不簡單…
http://bbs.dianyuan.com/topic/574783

謝謝版主,那pdf 超有用

网友B:
買變瀕器會不會是最簡單
除非你是要實驗---------線圈---變壓器----如沒現成----難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變瀕器會不會是最簡單
除非你是要實驗---------線圈---變壓器----如沒現成----難度高 ...

嗯,謝謝,其實我主要實驗用的,這樣可以更了解每部份細節.

网友C:
220V方波 → 積分整型電路 → Vac放大電路 → 220Vac正弦波 50hz

積分整型電路請參考這裡,放大電路要自己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方波 → 積分整型電路 → Vac放大電路 → 220Vac正弦波 50hz

積分整型電路請參考這裡,放大電路要自己 ...

謝謝提供資料,小弟研究研究

楼主:
我還找了一個使用mcu 的方法 .有興趣可以一同研究研究
bbs. dianyuan. com/topic/228290

网友:
將220V方波整流成直流,再以PWM方式控制橋式輸出級,就如同一般變頻器的作法,這樣提供大功率正弦波沒問題。

网友D:
網拍上有在賣spwm模組
可以直接驅動功率晶體
就可以用11樓ysc大的方式
製作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拍上有在賣spwm模組
可以直接驅動功率晶體
就可以用11樓ysc大的方式

嗯,請問可以pm我看看嗎,謝謝.

网友E:
已經給你資料要自已找哦!
鍵入 SPWM 搜尋就可以找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1389225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經給你資料要自已找哦!
鍵入 SPWM 搜尋就可以找到.....

謝謝,看到了. 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