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welead 46吋液晶電視不專業維修實例

楼主(2013-05-03):
少見的廠牌46吋 welead
症狀冷機半邊黑影

伴有殘影,影像翻轉180度現象

與正常畫面比較

開機10分鐘後畫面變正常
敲擊機體也會變正常
VHI 27V有
VLO -6V也有

想著t-con可能錫裂
不多說拆了烤它一烤
烤完上機故障一樣
可能熱度不夠再烤再烤
板子都烤黃了 病症依舊
難道是面板嗎

拳頭如雨下 扁到液晶快流出來
終於發現痛點
就右邊第一個排線
壓排線一秒畫面開始變化
這排線上鑲著晶片
真是面板這下可玩完了
癱坐擦汗看著面板發呆

靈感一閃要不排線後面墊個東西讓它鼓起來
開始收尋物件
找到筆電散熱矽膠墊片約3mm

剪一片散熱矽膠撐在排線晶片後方

冷機熱機反覆測試一天畫面一直穩定中

持續觀察中希望真能痊癒

网友:
恭喜完修!

有拆過破屏的 COF 的軟排,仔細看過軟排和PCB熱膠合處,就是熱膠合後緊密接觸以傳遞訊號,
所以接合處鬆脫就會造成接觸不良,用填充物加墊使其重新接合應只是暫時的方法,
就怕因震動或熱脹冷縮,再度接觸不良使故障出現.......

网友A:
T型烙鐵頭可派上用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烙鐵頭可派上用場!!

原本也想上熨斗燙它一燙
經反覆試驗確定問題是出在排線上的
晶片與排線間聯接因熱脹冷縮造成的故障
沒燙過晶片排線
不知要如何施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型烙鐵頭可派上用場!!

遇過與樓主相同問題.用T型烙鐵燙過.仍無效....

网友:
如果這個方法 (撐不久)
可以使用 402膠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也想上熨斗燙它一燙
經反覆試驗確定問題是出在排線上的
晶片與排線間聯接因熱脹冷縮造成的故障

你的問題這裡有答案

http://tw.myblog.yahoo.com/magic-168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過與樓主相同問題.用T型烙鐵燙過.仍無效....

確定是(無拆公)

网友:
引用 网友A:
T型烙鐵頭可派上用場!!

用T型烙鐵燙過----無效啦!
起先也是很天真…

网友:
原來還可以用這招,要趕快學起來才行,只是不知道能用這招撐多久

网友:
太妙又學會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