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會音響會有跳針問題是什麼請況,謝謝

楼主(2013-05-03):
請問會音響會有跳針問題是什麼請況
小弟有一台sony GR-5的床頭音響,大約用了十多年
本來我的音響只是CD讀不到,於是我上網爬文
有人說可以調整雷射頭的可變電阻,聽說是可以改變雷射頭的發射功率
於是我調了就可以聽,卻變成會跳針,就是有時候聽到第一首歌,會無冤無故跳到第二手或第三首,會隨機亂跳
以前的老歌CD我雖說沒在顧,但我也沒讓他刮傷

於是我上網買了同型號的雷射頭,換了也是一樣跳針
請教一下,這是什麼問題呢??
會不會是濾波電容老化所造成的??

网友A:
主軸及雷射伺服兩個馬達上下空載測量一下

网友B:
1 馬達
2 齒輪
3 排線
4 ......族繁不及備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軸及雷射伺服兩個馬達上下空載測量一下

請問空載?是不用裝上雷射頭讓雷射頭的馬達空轉?量空載時的電壓嗎??
量法是怎麼量??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馬達
2 齒輪
3 排線

恩恩...馬達要怎麼看出好壞?
齒輪跟排線我有看過是好的,齒輪有稍微上了一點薄油,排線我也清過
大概只剩下馬達

控制雷射頭那個算是馬達嗎??我有拆掉雷射頭的上蓋,他似乎是利用線圈感應電勢控制雷射頭上下移動,我曾有裸測看過雷射頭動作,不曉得這個算不算馬達??

楼主:
這是小弟從音響拆下的雷射頭
我曾有去調整可變電阻,我用電表量最大質似乎大約是3K歐姆左右,通常這種要調整是調大還是調小??
可變電阻上面寫的是332,是指的是3乘上10的3次方嗎?2又是代表什麼??
若是依照原理來說,電阻值越大,電壓越高,電流越小,功率應是不變,但很多人指說雷射頭發射功率會變大,是指的是??這會跟跳針問題有相關嗎??

可變電阻位置

可變電阻位置

雷射頭構造

雷射頭構造

网友C:
那個雷射頭不用調了.就算調好也是迴光返照.撐不了多久.你新買的雷射頭短路點有焊掉嗎?如果有.直接把那兩顆馬達換新即可.但是現在陸製的213C品質蠻差的.我就買過好幾個新品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雷射頭不用調了.就算調好也是迴光返照.撐不了多久.你新買的雷射頭短路點有焊掉嗎?如果有.直接把那兩顆 ...

恩...我有上網買到一顆kss-213b的換,但是賣方說也是大陸製
聽說早期kss-213a,跟kss-213b是日本製,我換了之後其實情況只改善一點點,跳針還是跳但出現情況比較少
算了...雷射頭才一百塊就加減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馬達要怎麼看出好壞?
齒輪跟排線我有看過是好的,齒輪有稍微上了一點薄油,排線我也清過
大概只剩下 ...

1 排線 不能折到,否則內部會斷線.
2 齒輪 齒溝是否有卡到異物灰塵.
3 馬達 拆下齒輪,內部加點WD-40,上電空轉幾分鐘...

网友D:
一般就雷射頭故障外
就是馬達------軌道有無太緊------
一般進口商修理都是整組換掉---------所以因為是整組機械都是新的
跳針很難測試的----------------------也許這片好了---換一片又跳了---有測試片是可以用示波器調整---------------------------但你沒規格書又如何調整起----------------

网友C:
一顆100元.你應該是買到副廠的.反正兩顆馬達一起換新品就成功9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排線 不能折到,否則內部會斷線.
2 齒輪 齒溝是否有卡到異物灰塵.
3 馬達 拆下齒輪,內部加點WD-4 ...

那顆帶動雷射頭前進後退的馬達加WD-40是沒有用的.因為驅動IC給他的電壓很小.只要接點氧化造成壓降就會跳針.換新品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顆100元.你應該是買到副廠的.反正兩顆馬達一起換新品就成功90%.

是阿,因為台灣的賣家似乎是賣副廠,而對岸的掏X網似乎是有原廠?(上面居然有sony的字樣@@"),而且有十幾年的產品基本上都是只能買庫存零件或是拆肉,若是庫存時的環境不好,我想多少應該也會造成些許的問題,現在聽CD的人不多,所以二手市場比較少能找到零件可拆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帶動雷射頭前進後退的馬達加WD-40是沒有用的.因為驅動IC給他的電壓很小.只要接點氧化造成壓降就會跳 ...

那重新補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就雷射頭故障外
就是馬達------軌道有無太緊------
一般進口商修理都是整組換掉---------所以因為是整 ...

是阿,花費時間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重新補悍呢???

抱歉.我沒說清楚.我說的接點是馬達+ -極內部的接觸點.是可以拆下來整理.但是耗時費工搞不好還把斜口鉗弄壞了划不來.

网友A:
1.雷射單元上空載不用御懈雷射,只須將中繼齒輪御懈即可(中繼齒輪下面有雙勾)

2.電表開R*1檔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沒說清楚.我說的接點是馬達+ -極內部的接觸點.是可以拆下來整理.但是耗時費工搞不好還把斜口鉗弄 ...

在請教一下,你說的馬達是指帶CD旋轉的馬達嗎??
其實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旋轉速度低造成的??

唉...不過又回到原點,我換了雷射頭之後,大概只能聽完10首歌的CD,在重新聽時,面板就會秀CD NO DISK了,卻要拆機將雷射頭可變電阻調一調再裝回去才可以聽,我本來只是懷疑可變電阻有問題所以換掉,但是情況一樣,已經拆了好幾次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雷射單元上空載不用御懈雷射,只須將中繼齒輪御懈即可(中繼齒輪下面有雙勾)

2.電表開R*1檔測量

恩恩...謝謝
我晚點在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請教一下,你說的馬達是指帶CD旋轉的馬達嗎??
其實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旋轉速度低造成的??

不是ㄡ.是帶動CD頭前進後退的那個.反正兩個都換新保平安.

网友E:
前天去高雄邱葉原電子有看到兩種日本Mabuchi的馬達,不知道是不是給CD用的,如果可以去那邊買很超值。

网友F:
買回來的雷射頭有正常是要調整RF網眼圖要看機器的設至下去調整 偏壓.功率增益.焦距的很多人買回來換上就好是剛好頻率都還在誤差範圍內所已可用正常是要調整的材比較不會挑片或跳針貨前面讀的到後面讀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天去高雄邱葉原電子有看到兩種日本Mabuchi的馬達,不知道是不是給CD用的,如果可以去那邊買很超值。 ...

呵呵我是住台北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買回來的雷射頭有正常是要調整RF網眼圖要看機器的設至下去調整 偏壓.功率增益.焦距的很多人買回來換上就好 ...

RF網眼??
是指可變電阻嗎??
因為我調過可變電阻,依然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RF網眼??
是指可變電阻嗎??
因為我調過可變電阻,依然還是一樣

要說清楚是有點困難
因為你沒工具書--------------------所以有不知要怎麼教
我以前有調過------------------
一般我記得是要用雷射功率表先調到標準功率-----------------一般來說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就要調軌跡調到規定值-----------大概是這樣
標準維修是要用示波器看RF---------------------------------------如果你有示波器
我現在連示波器也沒有--多年沒碰--技術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F網眼??
是指可變電阻嗎??
因為我調過可變電阻,依然還是一樣

Hi mobetat52409
maxcar大已代回答了
下圖為RF 網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