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ewSonic N3262W-NT 不過電

楼主(2013-05-03):
故障情形:不過電

背部

型號

內部照

換好懷孕的電容

完修了

這次把電容換了再加上換了顆TL431,最後把那些膠給清除乾淨,完修

网友A:
這台和兆赫32吋LM3226 長的一模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和兆赫32吋LM3226 長的一模一樣

其實很多機子都是有共通的地方

网友:
只是mark 不一樣而已

网友:
那誰是本尊誰是分身啊?

网友B:
這塊電源板修好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之前修過,但最近好像又不行了

溫度高一直是個問題...

後來就放棄不修(自家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源板修好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之前修過,但最近好像又不行了

不知道大大您目前的問題點為何?其實這塊板子有通病,有時換電容未必就能搞的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大您目前的問題點為何?其實這塊板子有通病,有時換電容未必就能搞的定的 ...

由於電視不在我這裡
所以也無法判定是什麼問題

只是跟家人討論下
如果真的很嚴重就讓它休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源板修好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之前修過,但最近好像又不行了

可以換別的電鴻供應器,而且換37吋用的
就不太會壞了.
原廠的那台,電源好像不是很有力.
也很容易壞.
用修改的比較快.
那個鐵蓋不蓋也可以讓溫度不會那麼容易升上去.

网友C:
我有修過一.
最後,電源輸出的那一排蕭基特電晶體全部都換掉才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修過一.
最後,電源輸出的那一排蕭基特電晶體全部都換掉才會好.

會是蕭特基二極体嗎??

网友:
你要看12V,24V的輸出穩不穩定?
我是插著電表,看著電表的讀數.再配合示波器,看看波形正不正常?
有時候,問題就解決了.要花一點時間去熱熱看.
也有不是電晶體的問題,是它前面的輸出變壓器有問題也會這樣.
但是出問題的比例比較低.

网友:
恭喜完修~很專業

网友D:
小弟的是N3762w-2nt

故障原因也類似!

只是插電指示燈還會亮紅燈  開機 亮一下綠燈隨即跳紅燈

拆開看到兩顆電容爆了,以為是軟柿子  無奈換了還是一樣><

苦惱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是N3762w-2nt

故障原因也類似!

建議你先把電容全換了再來量測各電壓點,相信就能很快找到問題點了,或許當您全換好電容就正常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議你先把電容全換了再來量測各電壓點,相信就能很快找到問題點了,或許當您全換好電容就正常了呢?? ...

感謝H大的建議~

小弟明天就去買電容試試看!  萬分感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源板修好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之前修過,但最近好像又不行了

溫度高~~可以加散熱風扇降溫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22-1-1.html

网友E:
想請問一下!同款機型!沒有24V.沒12V.沒5V.只有5SB!
更換電容.TL431 817B  40T03GP   請問我該從哪查起!
我是新手.對電路不是很精通@@
請各位老大哥賜教!

网友E:
請問腳位標示5SB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腳位標示5SB是什麼?

一般就是待機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請問一下!同款機型!沒有24V.沒12V.沒5V.只有5SB!
更換電容.TL431 817B  40T03GP   請問我該從哪查起!
我 ...

哈哈!!原來壞了好幾處!最後是燈管脫焊!補焊後正常!
原本量電壓時.沒有24V.12V.5V.後來更換壞掉的零件後.是高壓跳保護!
還以為是power板的問題!一直執著在power板!
最後才發現有亮一下黑掉!才往高壓處找!
終於!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