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電池盒沒有做並聯的?

楼主(2013-05-03):
請教,去過好幾間電子材料行都只買的到串聯的電池盒

問老闆也說電池盒沒有並聯的

為什麼廠商不做並聯的?

网友:
請看一下版規再發帖好嗎?

网友:
因為一般電池都是低電壓,需要用較大電流時,你也只能自己做並聯,但是不是直接做並聯,要經過二極體或電阻之後再必聯,若以單個經過二極體或電阻之後並聯,電壓就會降低,所以必須以兩個或三個串連之後再做並聯,串聯所需數量以能達到需求的電壓為之.

為什麼電池不能直接並聯,因為每個電池的內阻不同,若想了解更多,請找Google查"電池的內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