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 phone 接 奇美55吋電視 HDMI 無法顯示 但接別台電視正常

楼主(2013-05-03):
i phone手機  接  奇美55吋電視 HDMI 無法顯示 但接別台電視正常

客人打電話  給奇美客服 只差一點沒被罵白癡

請問大家有何解決方法

网友:
利用其他有HDMI輸出的裝置,試一下您的奇美電視,看看結果如何?

网友:
iphone 版本有差別
還有, 是用原廠的 CAMERA KIT 還是山寨版的 HDMI CONVERTOR ?
因為山寨版 HDMI CONVERTOR 有時候不穩定, 或是不支援 HDMI 1.3
都是可能原因之一
當然, 電視機的FIRMAWARE有瑕疵, 也有可能
這樣的問題以前曾經遇到

网友:
線的問題
我的Mk808b只能用原廠的hdmi線去接,用自購的hdmi就不顯了

hdmi我還沒研究,目前也還不知哪邊有差異

网友:
用過許多廠牌手機.連結.傳輸都OK.唯獨
i phone軟體較封閉(就是機車)!除此之外.還是鍾愛 i phone.
所以.存屬猜測.因該是此手機與電視相容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