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響的濾波電容換了會改善音質?

楼主(2013-05-04):
存屬想請教

小弟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人賣那種所謂的"補品"電容
不就是電容,怎麼貴得離譜,我去光華商場看一顆50V 3300uF的電容一顆約30元左右,網路上賣的一顆有的有一百多塊
好像網路上賣的有的是德國製,外表是藍色外皮,不像是我們一般看到的黑色外皮的電容
這個有何差異性??另外還有一些賣家賣的是有低電阻性的電容

低電阻性電容是指的是在交流電上的低電抗值嗎??
依照原理的話,電容在直流電上通常是做充放電跟隔離用
在交流上都是做耦合跟濾波,或是旁路等等
電容在直流電應該沒有所謂的電阻性質吧??因為充飽之後就會視為開路
電容在交流電上會產生電抗值,有所謂的虛功率產生(視在功率=實功率+虛功率)

ㄟ...依照書上說的原理大概是這樣,但實際情況是這樣嗎??低電阻電容會減少虛功率的產生嗎??
會影響音響在輸出時音質的改善??

滿好奇的想請教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純粹依聽感不看電解電容規格來說~
低階您可試試用 Rubycon 的 USC 或是 USR 系列搭配並聯一顆 WIMA 的 MKS2系列 0.1uf 就不錯了!
口袋的深度,決定音響發燒的高度...

网友:
實施上電容是有內阻跟漏電流在不同的頻率有不同
低電阻性電容是指的是在交流電上的低電抗值嗎??就是一般所說的esr
所有零件理論跟實際是有誤差的
電容在直流電應該沒有所謂的電阻性質吧??因為充飽之後就會視為開路------那沒充飽時是怎樣

网友:
這就跟發燒友用一些高檔線材,能將音質改善的說法一樣,我也用過許多不同的喇叭線材,價格從5,000到30,000的都有;對同樣的喇叭、同樣的AMP,音質還真的有些不同!原理?太深奧了,我不懂。

网友:
音樂或音響?

是失真還是傳真?

這種東西很主觀的,有些器材是具有改善效果的,但它倒底是更傳真還是失真了,這就見人見智了,
當然花了錢的心理作用也不能忽略了。

音響界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有些價格高得離譜的器材,上到測試台數據是不堪入目,但是聽者卻大聲讚賞,是COCO在作怪嗎?還是真的好聲?

有時候只能說  喜歡就好!沒什麼絕對的......

网友:
這就跟發燒友用一些高檔線材,能將音質改善的說法一樣,我也用過許多不同的喇叭線材,價格從5,000到30,000的都有;對同樣的喇叭、同樣的AMP,音質還真的有些不同!原理?太深奧了,我不懂。
沒試過是不會了解的
我不小心年輕時也在進口音響維修部混幾年-----------以前公司有試聽室----------------怎麼玩都不用錢------------器材好幾百萬---------------------線材隨便一條都是萬圓計的---------
最高級的機器我都是第一個玩-------------------------因為機器都是我測試的

网友:
聽的感覺和輸出的波形有很大的關係,前幾樓的朋友說的透徹,"這種東西很主觀的,有些器材是具有改善效果的,但它倒底是更傳真還是失真了,這就見人見智了"~
很多聲音放大後都會失真,但是人的耳朵卻覺得好聽。
如果你想盡辦法不失真,然後拿去給專門評鑑音響的人聽,一定會被OOXX到臭頭~
誰對??答案是都對,只是需求不同~
玩音響的人要的是"聽覺"的感受與享受~
但做訊號放大的人追求的是不失真~(像是通訊放大訊號)
我相信兩個人追求的放大效果,不會走到一條路上去的~

以上個人感受..呵呵~~

网友:
還有一點喇叭本身就不是純電阻----------不是線性--所以才會有好壞之分
另外一點就是擴大機都需回授來穩定--------當然線就會決定音質

网友:
換濾波電容對音質一定會有改善的.不同容量.不同材質.或相同容量不同工廠生產.都會讓音質產生變化.加大容量則會使低音變得更沉.所謂音色的好壞是屬於個人主觀的認定.恰到好處的失真就是好聽的音響.

网友:
濾波電容影響很大的,而且決定了聲底,旁邊再怎麼加speed-up小電容只是改善高頻而已。近幾年電容有很大的進步,許多平價電容已勝過以往的高價品。

楼主:
謝謝各位經驗分享

因為我從沒修過音響,只是剛好家中音響壞了
剛好自己有在逛拍賣網站找些零件

网友:
看音響等級,發燒貨裝在一般音響上提升有限。音響這種東西在任何地方都會影響音質,高級音響連底下換個墊材都能聽出差異,更不要說是更換電源線、訊號線了。

网友:
其實換電容只是玩音響的基本功呀!!

一般不管是任何電路都有它的理想值,可是到了市售商品為了成本考量大部份都.....

因此,在改任何的電路,不管是音響或其他機器,改好一點的零件是有益商品的使用壽命的!!

但單音響的部份,除非你能聽的出差異,不然是會多花錢的!!!

网友A:
曾經有一位痞酷會員來買東西,閒聊中得知他是做音響方面工作的,我也曾就類似問題請教,不過答案還是讓我非常不解。
以學理上來說,只要音色有變化,它的波形或頻譜上的表現一定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把問題化簡,我們將假負載或示波器接輸出端,輸入端只用一個1Khz的"單音"來實驗,觀測用不同的電容是否可能產生不同?然後改變輸入端的頻率,擴展到人類耳朵能夠聽到的範圍,我相信只要有任何不同,應該會有不同的波形表現才對。
不過這位會員說這是示波器看不出來的,而且連頻譜分析儀都看不出來,這我就很納悶了。

网友:
高興就好了...
我一個朋友,每次去找他,他都在玩音響,雲母電容,鉭值電容,電解電容,塑膠電容...玩得不亦樂乎...

网友:
不過這位會員說這是示波器看不出來的,而且連頻譜分析儀都看不出來,這我就很納悶了。
不用悶
這個問題是頻譜分析儀接的是輸出
但不是接喇叭所以看不出來
還有的是空間問題

网友:
玩音響的發燒玩家都說換個小東西,一條線,一根電阻,一顆電容聲音就會不一樣喔
但是我有測過頻譜喔,沒看到那邊不一樣喔,
或許玩家光看機器一堆補料就知道好聽了
我是分不出來啦

网友:
說是玩
就是玩
懂的就懂
不懂就不懂
每次聽歌劇--------------------------真難受又不懂
請問樓上頻譜在那測試

网友:
我們公司有頻譜儀喔

网友:
有無響室嗎---------------------------------------

网友:
公司沒無響室也沒AP啦,是公司有1Ghz頻譜(測射頻)和有FFT功能的示波器(測音頻),我有測放大器的輸出啦,
無響室我只聽過台中阿水董事長有而已喔,我們公司不是音響業的喔xdd

网友:
心理因素佔了絕大部份 ..................

如果 AB TEST 盲測,不知能分辨的能有幾人?..........

网友:
所以結果就有差
你說的裝備我都沒見過
年輕只是有一次拿儀器去給人家調音響----------------------------------給一個一直說音響有問題壞掉的客戶------------------
一直說音色不對------------------------我木耳----------------都用等化器調同一位準-----------還說不對-----------------------------這讓我知道以後千萬不要給人調音----------------------最後為了要他滿意足足花了兩天------用他的cd去調他喜歡的聲音---------------
當然我是幫忙人家弄的工程收尾--------最後紅包一萬元---------
結論聲音是主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經有一位痞酷會員來買東西,閒聊中得知他是做音響方面工作的,我也曾就類似問題請教,不過答案還是讓我非 ...

看得出來啦
聲音是複頻的,某些特定頻率有一定的變化,像是振幅改變了,相位改變了等等,都會直接影響最後複合後輸出的波形,會有細微的差別~
也就是影響"音色"~
所以聽起來會有差異,耳朵好的聽起來明顯一點,耳朵不好的就聽不出這些細微的差異~
所以一定看的出來,至少波形是不同的~
他說看不出來,個人覺得他是不願意多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得出來啦
聲音是複頻的,某些特定頻率有一定的變化,像是振幅改變了,相位改變了等等,都會直接影響最 ...

不是不願多說,而是三天三夜說不完呀!!

我曾經跟WISH大簡單的說過一個概念....

看看世界知名的音響大部份是歐美的品牌佔大部份,為何?!

像日本品牌排的上名的沒幾個?!而且那些日系的機器上頻譜數據都很漂亮,應該聲音會很OK呀!!
但是,事實確不是如此....

如果能了解其中的因素再來討論才會比較聽的懂呀!!

另外音響所發出的聲音有分音質和音色,如能了解其不同大概都能聽的出音響的好壞呀!!

网友:
人耳是很精密的器官,對於相位差極敏感,這就是為何我們能精確分辨別人是在三點鐘方向呼喚你還是五點鐘方向。

网友:
最簡單的解釋
比如說有些人講話中氣十足.有些人講話很有磁性.有些人講話沙啞.有些人唱歌好聽.
有些人唱歌像殺豬是什麼原故
再把它想像成電容就可能比較容易理解了
因為電容的頻帶寬度(不是頻率的寬度哦)比較少人會去注意到
頻帶寬度影響的是類似我們人類聲帶的發聲寬度而不是聲音頻率的高低
可能這樣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吧!
若要從儀器看得出來可能要使用專業音頻分析儀去觀看頻率響應的平坦度及響應特性吧 (頻譜分析儀是看不出來的)
在音響上頻譜分析儀是在看二次諧波三次諧波的

另類比喻進口雙B2000cc跟國產同樣2000cc 一樣行駛在高速120公里的速度感有開過的人就會知道差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願多說,而是三天三夜說不完呀!!

我曾經跟WISH大簡單的說過一個概念....

了解,那我來講講我對音質和音色的認知,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音色比較沒有疑問,就是波形~
音質,個人的認知就是維持某種特定波形的時間是否符合原始音源狀態~
這部份的難度相當高,因為電子零組件會出現的變因很多~
如果我們特續撥放特定波形的音色~
如果音響能出現期待的波形,並且維持住,短時間內不會出現其他鏈波或是波形干擾,那它的音質就是OK的~
而這個時間要能維持越久,應該是越好~
所以,改變電容會改變音質,是很正常的~

這種說法很學術,但我一時也想不到我對音質認知比較不學術的說法~呵呵~
個人認知,僅供參考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那我來講講我對音質和音色的認知,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音色比較沒有疑問,就是波形~
音質,個人的認 ...

簡單來說,音色就是任何發聲器它應該有的聲音.....

例如,鋼琴,小提琴,人聲,它一發出聲音來你就知道是什麼了!!

要發出那相同的聲音,很簡單只要一部MIDI就可達成,但是它發出的聲音可以一模一樣...

可是真正鋼琴的聲音,和MIDI所發出的聲音,雖然聽起來一樣,但它的質感完全不同!!

因此音質才是要追求的目的....原音重現呀!!

可是原音重現後,你會發覺你所聽的音樂最終只是錄音師他們給你的聲音而已呀!!
聲音對不對???也很難去判斷......

所以說,歐美有較多的現場演奏,他們總是能有較多的機會來做為聲音的參考呀!!

网友D:
人耳只對相位差極度敏感,其他部分卻又奇差無比。追求原音重現固然是好事,但作用其實不大,因為如果沒有在五分鐘內馬上做AB TEST,人腦早已分辨不出來。

网友:
AB Test 只是"對戰"勝負難分,ABC Test "三戰兩勝"或許較有參考價值,至於更高的多方"混戰"未曾聽聞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耳只對相位差極度敏感,其他部分卻又奇差無比。追求原音重現固然是好事,但作用其實不大,因為如果沒有在 ...

其實我先前所說的原音重現,只是說把音源部份的聲音原原本本的表現出來而已呀!

如果音源不佳,放出來一樣是,,,,,

所以說,這裡所要討論的是如何讓器材忠實的呈現你給它的訊號而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先前所說的原音重現,只是說把音源部份的聲音原原本本的表現出來而已呀!

如果音源不佳,放出來一 ...

哈! 原來如此,那應該稱為原訊重現。

网友:
所以說,真正的玩家連CD片的版本也是會挑的....

不過我也有真的比較過,國外原版母片壓的CD片聲音,還是比台版後製的聲音好呀!!

因為台版有的只是拿原版CD片做母片而已....

网友:
這部份的原因跟母片來源無關。在工廠壓製CD前必須用專用刻蝕機器製作一片pit-land完全反向的壓模片(原理有點像蓋紅龜粿的模子),用來大量壓製CD。然而問題就出在於這部分製作的精細度會影響壓模片的jitter表現,例如JVC XRCD除了訊號重新處裡一次外(屬於軟體層級),製作時機器連電源、時脈都有考究,所以壓出來的成品跟一般品不同,雷射訊號經CD反射回來後網眼清楚,有利後端PLL時脈重建。換句話說,一般用燒錄片去copy XRCD其實只有clone到內容而已,jitter仍然有可能不及原版片。

网友:
看了幾位前輩的大略解釋~增進知識

受教了

网友:
當一個人連續一段時間,都是聽同一套音響所播放出來的聲音
如果那一套音響等級夠高,突然間應到另一套等級低的音響
會發現到,莫名其妙的聽不下去
包括所謂的木耳也是可以分辨的
這也是人家常說得玩音響是一個無底洞
因為人耳對聲音的挑剔度已經提升了

其實好的音響不一定要用上很高級的補品
只要線路設計的好,出來的聲音
會有一定得等級存在

网友:
所以說!!單單音響可玩的部分太多了...說都說不完!!

每個層面都是技術,從CD,信號源,擴大機,線材,喇叭等等....

大部分都是相輔相成的!!有時經驗是用時間和金錢堆起來的....

如真的要玩音響,還是要向有經驗的人討教,比較不會走冤枉路的!!

-----------------------------------------------------------------------------------------------------------
教個小技巧!!如果身邊有那mp3播放器,帶喇叭那種,把原本的喇叭線,改用鐵氟龍镀銀線...

用剩餘的線,夠長即可,對聲音絕對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