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什麼是無感電阻??

楼主(2013-05-04):
小弟曾有碰過一種測量的一個小玩意
他叫做"無感電阻",因為是要量測某電子零件的輸出對地的電壓值
殊不知什麼是無感電阻,一般電阻會有所謂的電感性質嗎?
有大大知道原理嗎?謝謝

网友A:
網上找到的資料
无感电阻英文解释为:non-inductance resistor 。
顾名思义,无感即是无感值的意思,当然这里的无,是指电阻上的感抗值非常小了,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不能说是彻底没有。一些精密的仪器仪表设备,电子工业设备常常需要用到此类无感电阻,因为普通具有高感抗的电阻在使用中容易产生震荡,损坏回路中的其他器件。
无感电阻常用于做负载,用于吸收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不需要的电量,或起到缓冲,制动的作用,此类电阻常称为制动电阻,负载电阻。
另外对高精密电阻来说,产品中带有高阻抗是不允许的,这需要选择高品质的材料,高要求的工艺。
常见的无感电阻有:金属膜电阻,绕线电阻,TO-220大功率负载电阻。
无感电阻应用:
1.在高中频感应加热设备中防止寄生振荡
2.在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中做假负载
3.在数控机床、线切割设备中,要求电阻无感抗的场合
选购总是要求最合适的,我们既然要的是无感,最注重的也是感抗了,还有产品的使用一致性和稳定性。同时,无感电阻作为负载时产生的大量的热量,散热好是重要的参数,如果产品对体积要求高,对绕线电阻这类体积大的则不适用。

网友B:
只要不是線型切割跟線繞成線圈狀,就可做無感電阻,用在高頻時無感質(L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找到的資料
无感电阻英文解释为:non-inductance resistor 。
顾名思义,无感即是无感值的意思,当然这 ...

謝謝,只是以前在書上很少看到這樣的名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線型切割跟線繞成線圈狀,就可做無感電阻,用在高頻時無感質(Lx)

那請問一下一般色碼電阻是呈線圈狀??

网友C:
所以常會聽到"繞線電阻"這名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一下一般色碼電阻是呈線圈狀??

一般電阻大都是線圈狀(含金屬皮膜-也稱精密電阻),貼片晶片式就是無感電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常會聽到"繞線電阻"這名詞。

水泥電阻,高瓦數金屬電阻,裡面單元大都是這種,金屬類線繞電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只是以前在書上很少看到這樣的名詞

以前的電阻是炭電阻無感居多,體積較大

网友D:
射頻用50歐姆250W無感電阻
頻率響應DC~2.0G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常會聽到"繞線電阻"這名詞。

難怪,想說同樣體積的電阻,怎麼會有不同的阻值
這到是讓我想起基本電學所講的電阻公式,相同截面積下線越長阻值越高

R=p(L/A)
p=電阻係數 L=長度 A=截面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阻大都是線圈狀(含金屬皮膜-也稱精密電阻),貼片晶片式就是無感電阻了 ...

恩恩...這我還真不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電阻是炭電阻無感居多,體積較大

炭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頻用50歐姆250W無感電阻
頻率響應DC~2.0Ghz

好大的散熱片
這應該會很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大的散熱片
這應該會很熱吧??

那個散熱片是P4 CPU用的
應該只有約80W的散熱能力而已
這個電阻是250W的
全功率之下,長時間還是不夠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炭電阻??

應該是指碳膜電阻
無感電阻通常會在音響材料相關網站看到
主要是不想訊號在傳遞時因為電感的特性而造成高頻衰減
造成輸出失真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指碳膜電阻
無感電阻通常會在音響材料相關網站看到
主要是不想訊號在傳遞時因為電感的特性而造成高 ...

不是碳膜,是合成碳吧!在真空管時代電阻有無感像碳筆,約60~70代自做27MHZ的CB機就會找碳固體電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射頻用50歐姆250W無感電阻
頻率響應DC~2.0Ghz

雄爸:
   寶物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雄爸:
   寶物不少!!

小周他同事幫我從左岸買回來的啦
我只不過是加工組裝而已

网友:
這是網路上找的的圖片
最近在測試脈波充電電路
用一般的水泥電阻,會吃掉電壓
並且發出異常的高溫
用無感電組也會
所以還是要找CT來用才不會發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射頻用50歐姆250W無感電阻
頻率響應DC~2.0Ghz

@@"
這是電阻呀!
沒看的說^^
謝謝大大~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