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7.2v電池改裝?

楼主(2013-05-04):
買不到相關的行動電源套件,不曉得有沒有人改過其它用途?

网友A:
把電池拆成單顆-------------------------就會用途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電池拆成單顆-------------------------就會用途較多

拆成單顆----->要單顆保護電路

网友:
如果內部是兩顆鋰電池串連
應該就能拆開並聯變成行動電源吧

网友:
那好像是鋰離子電池...跟鋰聚合物類似,因內部是液態電解質,所以外殼多為鐵殼....鋰聚合物是膠狀電解質,所以用塑膠包一包就行.
建議量一下尺寸...直接改鋰聚合物(便宜又大碗,藍芽,遙控直升機用很多)
如果厚度夠的話,直接用4號鋰電下去串也行...

楼主:
沒保護電路改裝完成

网友:
鋰聚合物網路上賣的都不便宜

网友(2013-06-11):
引用 网友B:
拆成單顆----->要單顆保護電路

請問那如果兩個各有保護電路的單顆串聯時...

這樣是否需要改保護電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