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線路直接透過電腦收話發話的問號

楼主(2013-05-04):
請電子電路的專家給點意見, 如何解決和改善

問題是, 最近實驗, 用電腦的 SOUND CARD, SPEAKER 輸出聲音, MIC 輸入聲音, 改成簡單直接連接到電話線上.

但是, 市話撥進來, 接聽後, 市話端發話, 電腦端基本上聽不清楚

相反, 電腦端發話, 市話端聽得很清晰, 音量調整, MIC 輸入調整, 都試過了.

所以, 應該是 電話線連接 MIC IN 的那段沒有設計正確, 想聽聽意見, 以及可能的成因

設計佈線看圖最快

网友:
沒600:600阻抗匹配,沒OPAMP這樣的電路只能切換成單工,電路可參考現有電話機

网友:
因為直接從電話線上拉進來的信號是不夠大的
至少要加上一級作緩衝放大電話線上的信號

就像電腦音量放至電話上,其實音量也有一定大小
一般電路即使單純用語音ic要到電話線上,也是要加上一級opa放大
相對的從市話線上要拉語音信號出來的話,沒放大是不能用的

网友:
除了加放大之外,還要加隔離,因為電話尚未接聽之前的響鈴電壓是150Vpp,20HZ,如果沒有隔離,大部分的放大電路都經不起150V的輸入,在電話還沒接聽前,就被燒掉了。

网友:
建議去找個脈衝變壓器600:1k的,600歐接電話線端,1k接Mic端,
這樣阻抗匹配聲音才會好

网友:
那試試看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