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先進前輩, LG W1934S 螢幕先是灰白橫條紋閃爍再來就

楼主(2013-05-04):
AD板狀況

AD板狀況

超迷你的AD板

超迷你的AD板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P+I板 正面

P+I板 正面

P+I板 正面 電容1

P+I板 正面 電容1

P+I板 正面 電容2

P+I板 正面 電容2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各位先進前輩, 小弟不是專業維修人員,只是愛修螢幕
同事拿來一台家裡的19吋液晶. LG的W1934S
測試時,發現螢幕會先出現佈滿橫條紋的閃爍線條,再接著就一片漆黑沒有畫面.
電源燈持續保持有訊號的藍燈. 在好不容易小心拆完外殼後.電源板目測無異常,
電容看起來OK,背面線路也不會很糟.目測無燒毀元件,還沒下決心拆解元件量測.
不知道能否請教有經驗的前備.提醒一下由何處著手比較接近正確方向?

感謝感謝

网友:
您好
請先至【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2/06/22】閱讀相關規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目測不準 實際要量電壓 不足或不穩元件故障 都有可能高壓跳保護、畫面跑不出來

1.[佈滿橫條紋的閃爍線條] AD故障未正常運作 都有可能
2.[電源燈持續保持有訊號的藍燈] 請先用點燈器確定燈管無故障或異音
3.用手觸摸IC及有散熱器的地方看是冰冷(未運作、有地方斷路)或燙手(擊穿或受損)

可以的話 標題上板號跟上圖 日後完修可分享及大家爬文參考用 大家也方便指導

楼主:
向各位報告.....

燈管無異狀,能亮
AD板晶片微微有些溫度
電源電壓看來是正常,我只覺得,為什麼運作時間一長.就不穩定??
整個走線都查了一遍,只覺得這台很新.似乎沒怎麼用過
唯一,真要說我覺得比較差的.是兩口小型接頭. 有一根白色接燈管的線
線頭進入P+I板的地方發黃了些. 我剪掉重焊.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補上鋁箔膠帶固定,仔細把線全部接好(這台說是當初買新的,
可是我一直在很多細微的地方發線整修過的痕跡)

一如往常它又正常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能撐多久又會再度發生上述問題.
我問了同事,這個問題多久了?他說好一陣子,家人都拍拍四週.拍拍背面.
有時就會好了~~~夠傻眼......
我只能跟他說,那下次再發生.你們還是拍輕一點好了.

結論:
1. 我還是不知道哪裡有問題,不想浪費手上的好電容,所以沒換
2. LG的設計,內部金屬罩竟然沒有一根螺絲或滑軌固定.只是用LCD外殼裡的塑膠柱撐著組裝.
3. 外殼的卡榫我已拍照留存,會另發一文.希望對日要拆機的朋友.有幫助.因為其實超好拆.只要看過照片
   就可以用拆殼工具. 細心而大膽的拆它.

网友:
拍拍會好~那就電源高壓全部補焊

楼主:
您是指,電源板上的全部元件 很多啊~~~

网友:
1. 應該是邏輯版的問題
2. 零件是否補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位報告.....

燈管無異狀,能亮

使用小起子(不導電端)或是不導電物品,局部敲打基板,看敲到哪裡會畫面正常,就對那個地區進行補銲,預祝完修~

网友:
照片中的電源高壓板很多焊點已經虛焊了! 實行無差別補焊吧!

网友:
1.接腳補焊是一定要的 不補 接觸不好容易導致其他元件受損
2.電容全換 這是省不了的 電容用看的都不準 外表正常不表示沒問題沒老化 用電容表量容質正常 手上有的話我也是換掉
3.裝有散熱片的元件用手觸摸 如有燙手 建議換掉 撐得久一點 有些燙手的 換新的後 開機後就變常溫了~

我就修過一台3隻鳥的 會過熱 整個背光會消失 還得拆開將裡面鐵殼拿掉 散熱好一點就沒事
後來元件(共陰二極體)換新的 鐵殼再裝回去都沒問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