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惠而浦除濕機ADS-010E風扇馬達故障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3-05-04):
惠而浦除濕機ADS-010E風扇馬達故障簡易維修參考:
除濕機維修大家都會,這台是更換整顆風扇馬達,沒什麼新意~
在這裡主要是給各位先進知道這風扇馬達除了拆換軸承(626Z)及溫度保險絲(115℃2A)外,也可以到原廠購得整顆馬達,
如果您覺得原廠太貴,現在提供另一管道可以購得~
拆下前殼,裝上水箱按下開關起動除濕,,可以看到扇葉並不會轉動!
量測風扇馬達PIN座有電壓輸出,確定是馬達故障!
拆下風扇馬達去找大同寶寶比對並買回一顆~
順勢將之拆解清洗~
裝上新購置馬達~
試車完修~

网友:
感謝滷雞蛋大傳授另一管道採購方式!

网友A:
這一機型除濕機各廠皆有做,若是控制機板沒有用變壓器的。 全是召回機型。
我都是收到維修品,先拆機器檢查,再打給公司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機型除濕機各廠皆有做,若是控制機板沒有用變壓器的。 全是召回機型。
我都是收到維修品,先拆機器檢查 ...

這一款與變壓器無關(控制基板本來就有變壓器)
這一款問題是出在Relay功率太小(藍色 小功率換成黑色的 功率較大)

网友B:
金額欄空白,是我們自己填上去嗎?
這款式閉極馬達幾多錢? PM小聲說~

我都不知道到哪買,都慢慢拆解蘑菇~

网友:
這棵馬達比較特殊
各家價格不一(有些牌子已斷料,淘汰)
DIY
大約600~900之間

网友C:
好神奇大同寶寶可以額外賣零件啊?!
這台又不是他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額欄空白,是我們自己填上去嗎?
這款式閉極馬達幾多錢? PM小聲說~

請自己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大同寶寶可以額外賣零件啊?!
這台又不是他們做的...

雖然不是他們自己做的,但都是同一家工廠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不是他們自己做的,但都是同一家工廠出的~

這樣啊,這是繼電熱水瓶泵水馬達後另一個驚奇.....

很多廠商是打死不賣配件給消費者的,要嘛你送修
要嘛你親送...

网友:
感謝滷雞蛋大辛苦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不是他們自己做的,但都是同一家工廠出的~

這是他們的家族照片

以下 滷雞蛋老師已經講過N次了

正常品

不正常品

不正常品 也是有 20A 的實力 但是 持續供電 偶而會過熱燒起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