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762W-2NT

楼主(2013-05-05):
故障情況: 可過電  指示燈 亮紅燈   開啟電源, 閃一下綠燈 即跳回紅燈。

型號:

型號

型號

故障之電源版:

電源版

電源版

電源版細部3

電源版細部3

電源版細部1

電源版細部1

電源版細部2

電源版細部2

電源版背面:

電源版_背面

電源版_背面

更換之電容:

更換的舊電容

更換的舊電容

原本以為是軟柿子,沒想到更換後情況依樣沒改善,爬文沒有一樣的故障模式,不知道版上先進能否提供小弟建議 ><

跪求協助!

网友A:
剛好有文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4952-1-1.html
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有文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4952-1-1.html
試試吧!

感謝L大~

此篇文章小弟看過!

無奈 似乎問題不太相同 ><

苦惱!!

网友:
您發錯區塊了喔

网友B:
電源板正面、反面都有元件老化
換電源板組品比較合乎經濟效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大~

此篇文章小弟看過!

大大:同文…怎麼一次二發?

网友:
電容全部都換掉~注意看電壓!
但感覺這是AD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正面、反面都有元件老化
換電源板組品比較合乎經濟效益

小弟也在考慮買一塊板子來試試看!

就怕如樓下所言~AD版掛了!

到時候就糗了XD

网友:
這台掛主機板的機會不大.
1.你待機的時候,
   5VSB 有出來嗎?
   有,就到第二步.
   沒有,問題就出在這裡.

2.啟動的時候,
   PS-ON信號有出來嗎?
   有,請看第三步.
   沒有,請看一下是沒有3.3V,還是有,但是慢慢的降低.
          請循信號,回查信號上的零件有沒有異常?

3.5V,12V,24V都有出來嗎?
   有,那你的電源板就全無問題了.請看第四步吧.
   沒有,就是電源板的問題,不是去買一張就是自己修修看吧.

4.電源板的電壓都出來了,但是會轉紅燈.
  主機板上的各電壓都找找看.看看是誰的問題.

很多狀況,是無法用寫的或用說的就可以讓你清楚的.
很多都是花很多時間才找到的.....
真的找不到,找人修比較快......
花一點錢,可以再用個2~3年.

网友:
我也都挑軟的, 液晶電視要碰運氣, 其實都是硬的比較多啦~

看起來很硬..直接換板有風險 且這片板應該也不便宜

不如找店家修理應該也很划算.

网友:
軟的是有啦,但是沒有很多.
要是遇到禾聯的,只要有面板的問題.
十之八九是修不出來的.
要是遇到西屋&聲寶,05年以前的,主機板問題居多.
有機器有料件好修,沒有的只有拆面板來用了.
其他的就要看運氣了.
我也有一放3個月,每二週都拆一次來修修看.
最後修出來的,也是有.
修東西,換個思路,換個時間.就修好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小弟最後還是找店家修電源版了!

等東西回來!再查看那些元件有問題!

在跟各位分享 ^^

网友:
大部分LCD液晶、三鳥牌..........
開啟電源, 閃一下綠燈 即跳回紅燈
是電源輸出功率不夠.過負載.進入過載保護.所以跳回紅燈
因起動LCD需要較大的功率
AD(驅動)功率板次二
如功率差一點、你拆掉AD板是不會跳回紅燈
並不代表正常
給你建設快速維修方式
斷路法
AD(驅動).點燈(高壓.變頻)板全數斷電把插Pin
開機--------------結果相同------電源板故障
1.插點燈(高壓.變頻)板......結果?
2.插點燈AD(驅動).......結果?
輪流交叉TEST

PS**LED液晶檢修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