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 30A 無輸出!!

楼主(2013-05-05):
目視~無可疑跡象,電阻及二極體量測無問題
可否請大大指點小弟可著手的方向
感謝~~~

网友A:
你任何測試資訊都沒有!!!
要人家怎樣幫你判斷呢?.....

沒有5v!!!那你的ac測、整流總該測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任何測試資訊都沒有!!!
要人家怎樣幫你判斷呢?.....

抱歉!小弟沒實戰經驗...
AC側應該沒問題,橋式也正常
小弟實在不知道要從那些點著手...

网友B:
如果光靠"目視"就能修的話
那維修人員大概都不用混飯吃了
反之來說,要求助,也請附上自己測量的數據
以方便各位前輩幫忙判定,給予查修方向
光靠幾個待修物品的照片,我想大家很難給你幫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光靠"目視"就能修的話
那維修人員大概都不用混飯吃了
反之來說,要求助,也請附上自己測量的數據

周一上班時再用公司的雞絲量測
到時再補上量測數據!!
感謝指正!!

网友C:
先檢查那兩顆大電容有沒有電
再檢查PWM IC有沒有工作電壓

198.02 K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那兩顆大電容有沒有電
再檢查PWM IC有沒有工作電壓

報告雄爸爸~
這點同事倒是有提醒!(但他的工作並非是維修power,所以也是只能指點一二)
兩顆大電容有過電,但詳細電壓數周一上工再詳記
至於AN8090 的VCC是14多伏特!! 小弟有查過datasheet 其VCC為15V以上!
這樣是否會影響到AN8090的工作??
感謝~~~

网友D:
會影響到AN8090不啟動
標準要16V,查PIN16的電容跟到PIN5及到PIN1的阻值,看是哪裡拉下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影響到AN8090不啟動
標準要16V,查PIN16的電容跟到PIN5及到PIN1的阻值,看是哪裡拉下工作電壓 ...

感謝大大的指點~
小弟這點會注意! 周一上工再來詳查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那顆黑色就是已經換過的新品,不過另一顆也會換換看
感謝指點!

楼主:
今天檢測的結果~
兩顆大電容電壓約150V ~
檢測AN8090附近的電阻及電容也都正常
光耦合也沒問題
但是有一點!等過一段時間或是電容放電再過電時
會短暫正常輸出約幾秒鐘又保護斷電
請問各位大大,又要從何下手??
感謝~~~~

网友:
有可能是後端OVP動作,檢查一下回授電路以及調整電壓的S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