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的難題

楼主(2013-05-05):
請問各位高手.收發機的頻率精準度,和頻率穩定度和頻率偏移量這三個名稱有什麼不同,和它們是什麼解釋?

网友:
>頻率精準度
與預定頻率的差值或比率...

>頻率穩定度
加濕加溫等等頻率的飄移量......以及Jitter...

>頻率偏移量
與預定頻率的差值或比率...

===================
沒看到是指收發機.......
我想Jitter影響也許不大吧...

网友:
一般要這3項資料跟開發設計製造較有關,成品都會符合FCC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