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RU,野人獻曝 LG W1934S 外殼拆解照

楼主(2013-05-05):
這個凹槽有四個,我猜是讓你下手的地方

這個凹槽有四個,我猜是讓你下手的地方

分佈在螢幕銀框四邊的正中央

分佈在螢幕銀框四邊的正中央

銀框的公投卡榫都是這種

銀框的公投卡榫都是這種

黑框母卡榫

黑框母卡榫

黑框母卡榫

黑框母卡榫
各位前輩先進, 獻上LG W1934S外殼照片些許,希望若有像我一樣的新手,在拆殼時的一點參考, 我個人拆殼是絕對不讓自己拆斷卡榫,因為螢幕是視覺的週邊,修不修的好是一回事,一來我不是專業,二不靠此維生.三不收錢~只是愛修螢幕. 我看過用一字起子撬的像狗啃的外殼,一個細節都不在意的維修.你能相信有什麼好的維修內容?

面板後方是機板,面板是固定在黑色塑膠的部分(我拆過面板固定在銀色框的機種)
只要由前面銀框部份下手,用拆殼工具""刷卡 ""並配合手指向框外垂直方向慢慢邊推邊""刷""
即可(我也拆過反過來要刷黑色部份的),看圖可知,是銀框 ""勾""住黑色外殼的概念即可

我的第一次發文外殼拆解~解僅以此答謝痞酷網上幫我忙的各位,更感謝站上發文教導拆翰宇 PA192A外殼
的大大,您說那個框的設計夠變態.因此,我成功的拆了第一台液晶外殼,沒斷一跟卡榫.
那也是目前我遇到唯一的一台 "滑軌設計" 外框'只要用撬或用刷的~下場會很慘
謝謝大家,

网友:
沒有圖喔~~

楼主:
您動作真快,我還不太會發圖.要花一點時間嘛~~~

网友A:
真是細心又利害.怎麼說利害呢.昨天我自己拆了一台開按很多次才會顯示正常畫面的液晶銀幕.
那個卡筍歐.一路拆一路亂噴...
拆光了之後.發現那個叫驅動板的.有兩顆電容爆了.改天請人換..其他有沒有原因呢.不清楚.還沒學到怎麼測

今早又學著拆常常黑屏的15吋液晶銀幕.由於昨天卡筍也不知道斷幾隻.今天就不敢運用內力拼命使勁
可是不粗魯.很溫柔試著各種方法.就是打不開啊.暫時拿他沒辦法..所以說.樓主真是很厲害.學而有成啊.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細心又利害.怎麼說利害呢.昨天我自己拆了一台開按很多次才會顯示正常畫面的液晶銀幕.
那個卡筍歐.一路 ...

其實拆LCD CASE拆多拆久了就會拆了,最重要的還是要小心還有避免用鐵製品開會比較好,純屬個人心得

楼主:
是的,我習慣從上方比較軟Q的地方找縫隙下手.以食指推的動的為準.先拆上方.再拆左右.前提是.背面不留一根螺絲,除非拆過該型號,知道螺絲不影響.用的是拆殼工具.平均一台螢幕會斷一隻撬棒.寧可斷撬棒也不斷卡榫.真的會邊拆斷掉的塑膠片亂噴.但是都是拆殼工具.只是個人心得喔~

网友:
H大說的是.以前我都是偷懶找學生幫忙開.現在要自己來.沒實際經驗.慘了

好!再來拆放了幾個月不知道壞在哪裡的17吋銀幕.不用鐵器..說的是..我用電話卡學樓主推看看.開工

网友:
如果你修過一些公家機關~~~其LCD全年無休不關機

即使你是超人,卡榫也是一樣"碰"依下就斷掉~~~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LCD的塑膠外殼已經因長期溫度過高導致脆化.

其中以"白色"外殼最是有口皆碑~~~

网友:
第一次拆殼時 我也花了好多時間才完成 一回生二回熟 ^^

网友:
感謝前輩的指點~~
現在的設計~~
通常都偏向此設計~~
螺絲貴阿~~~~
哈哈哈~~

网友:
怪了~我修過這機型3台怎沒像你這麼慘呢?

网友:
記得我第一次,卡榫祗有二個沒壞,其它都裂開,後來用快乾黏回去的!

网友:
個人修液晶螢幕的經驗,
如八樓大大說的一些公家機關或公司行號~~~其LCD全年無休不關機的螢幕都比較好修,換換電容,開關,捕焊就會好.
反倒是個人用常常在開關的出問題時病灶比較難找...
純屬個人感覺....

楼主:
是啊~所以我一般都會把開關尤其是power那顆換掉.一方面是那顆開關用的比較頻繁,一方面也讓問題盡量單純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