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陸羽電水壺溫度感應器壞掉

楼主(2013-05-05):
我這隻電水壺是泡茶用的!前兩天泡茶,發現開水冷掉不會自己加溫(直接加熱可以用)!我在想應該是溫度感受器壞掉了?於是今天把水壺底層拆卸下來一看,發現一個溫度感應器(sensor)用三用電錶量(用打火機燒)溫度感應器!不管冷了或加熱都不會通!因此我判定它應該壞掉了!可我不知道這種溫度感應器(sensor)要去那裡買?才買得到,或著哪裡可以買到替代品來用?請版上各位先進以及大大們,可否告知我!感激不盡!

楼主:
補上圖片:

网友:
電子街有賣,很好找.

楼主:
我住台北!請問哪裡的電子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圖片:

綠圈兩顆鉚釘與平片接腳氧化,用美工刀刮乾淨,40~60w烙鐵快速補焊有可能救回
如果真的壞了,買93/95度c 都可,30~35.-

楼主:
我馬上刮刮再補焊試試看!等一下再回報!

网友:
台北的話,記得以前是光華商場,現在搬到哪裡就不清楚了.

楼主:
還是不行!壞了確定!請問要去哪裡買替換零件?麻煩各位大大告知!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住台北!請問哪裡的電子街?

恆茂電子
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7號1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行!壞了確定!請問要去哪裡買替換零件?麻煩各位大大告知!感恩! ...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附近找找吧!找到的話請回報,我已經n年沒上台北了.

楼主:
謝謝!我明天會去找找!再跟各位回文報告

网友: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全國電子城)
要看金屬面的數據
通常是98~110之間

楼主:
電水壺修好了!又可以泡茶!謝謝各位的幫忙!感恩!
以下是今天更換的心得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總共買了三顆(跑三趟)!溫度感應器(sensor),110關90開~100關90開~90關80開,
最後只有(90關80開剛沸騰)可以自動關(低溫會自動加熱),
其他兩個都一直在沸騰(至少超過6分鐘)都不會自動關(一直達不到關的溫度)
西寧南路這一家我買(110關90開~50元一顆)裝設不能off後,我又跑到新生南路(光華商場)源達買(100關90開~43元一顆)還是不能off又在跑一趟源達買(90關80開~43元一顆)裝上後才ok。
我發現貼金屬表面溫差大概7~9度,因此93~94關比較剛好(水有沸騰一下除菉)
有94關80開的溫度感應器,但沒有耳朵可以插入(必須用焊的)因此沒有買!

网友A:
新生南路那裡還是一樣叫光華商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生南路那裡還是一樣叫光華商場嗎?

新生南路地下室國際電子廣場一般也叫光華商場,是跟橋下光華商場同時存在的,橋下光華商場拆除之後,商家暫時搬遷到現在光華新天地旁搭鐵皮屋,幾年前光華新天地落成之後商家搬進新天地,新天地同時也收納西寧市場部分電子零件商家,唯跟電腦等商家混合在一起比較雜亂,這一帶購買零件還是到國際電子廣場比較單純。
國際電子廣場電子零件商家主要是良興、源達、祥昌、祥浩等。

位於新生南路一段12巷內 今華電子 賣的材料也很齊全,對面剛好是國際電子廣場另一個出入口:
今華電子

北門一帶也有許多電子商家:
西寧電子商場
恆茂
電洋
德昌 川禾
洛陽街上新中華商場也有部分商家
訂製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水壺修好了!又可以泡茶!謝謝各位的幫忙!感恩!
以下是今天更換的心得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總共買了三 ...

金屬面你有塗抹導熱釸膠膏嗎?

楼主:
因為原本表面沒有塗!所以我就沒有塗!
這問題我有想到(因為傳導熱比較接近實際溫度)但後來想說算了!打消塗抹!(如果塗抹上我這顆90關80開就一定要更換94關80開)

网友:
要抹導熱膏(電腦CPU散熱器用那種)~

才能增加熱傳導效率準確溫控,那叫做溫控開關!

溫度到OFF或者ON,電熱燒茶的大多是常開型,
溫度到了OFF...

楼主:
a471大:等很空閒的時候!我會再買94關80開的溫度感應器來試!順便塗抹散熱膏,看看溫度精準?差幾度?

网友:
西寧南路這一家我買(110關90開~50元一顆)裝設不能off後,我又跑到新生南路(光華商場)源達買(100關90開~43元一顆)還是不能off又在跑一趟源達買(90關80開~43元一顆)裝上後才ok。

為什麼一定要90度OFF---80度ON .才會跳開.....因為我第一次也買100關90開..後來看到這篇.買了90關80開.就正常了.

楼主:
因為100關90開是實際的溫度,而溫度感應器(sensor)是貼著底部金屬外層,當壺內水沸騰達到100度時,外部溫度會透過金屬外層散熱而溫降!溫度感應器又只貼著金屬表面,所以感應實際溫度又更低!因此買100關90開永遠也不會達到100關的溫度!
溫度感應器貼著金屬表溫差大概7~9度,所以90關剛好是實際感應到的溫度!因此才能off。
另外如果塗抹散熱膏,溫度感應會更準確,溫差會縮小,所以必須要改換94關80開,否則未達到煮沸即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