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明碁 SH3742 37吋液晶電視 (T-CON T370HW02) 顏色異常 維修

楼主(2013-05-05):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內部構造
主機板
電源板
高壓板
T-CON
T-CON型號
故障零件AS15
拆下故障零件並清潔板子
更換全新AS15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看大大換這顆就跟吃飯一樣簡單

网友A:
國產廠商好像大多是自家配套喔~~~

笨Q用AUO

奇O用奇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國產廠商好像大多是自家配套喔~~~

笨Q用AUO

奇美也有用AUO.

网友:
这个伽马电路的IC经常损坏的

网友C:
請問IC是用割的還是用解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美也有用AUO.

那gkjnn大~

日、韓系品牌內部架構也會出現台灣的配套嗎?

還是他們都是用自己開發的架構(面板外)...

网友:
之前修低階三星的裡面也是用AUO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91-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IC是用割的還是用解焊?

您好,用熱風槍解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用熱風槍解焊的

請問是方式
1.小孔~一直繞?
2.大孔~整個罩住IC?
3.大孔~只有四邊的腳位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方式
1.小孔~一直繞?
2.大孔~整個罩住IC?

1.小孔一直繞

网友:
恭喜ledtv大完修 AS15好像很容易出問題

网友:
學起來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