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各位電容器測好壞的方法(己用電容表和指針三用電錶測過)

楼主(2013-05-05):
請問各位電容器測好壞的方法(己用電容表和指針三用電錶測過都是正常的數值),但實際在做維修時有時會碰到用電量表和三用電錶指針型測過數值正常,但己經壞掉的電容,有時都會造成誤判.有沒有什麼好用的儀器或儀表?或者有何秘方?請各位告知,謝謝

网友:
找學姐買"家電測試儀"就好啦。

网友:
若有示波器的話,小電容可以做個像NE555的振盪器,還有做交連功能測試,
大電容的話,就做個AC整流後的濾波,記得電容耐壓問題,用示波器去觀看波形對不對.

電容最怕的就是漏電問題,所以你可以用NPN電晶體做個簡單的電路,E極接地,B極接一個1K(Rb),把它當做電容的測試點(-),電容的另一點(+)接Vcc,Vcc可以是可調的電源,最高相對於電容的耐壓,C極可以接10K電阻串電流錶(測Ic)到+5V,若電容有接上時,若有Ic出現的話,表示電容有漏電了.

1K(Rb)依電容的測試電壓增加而增加.

网友:
或者有何秘方?請各位告知,謝謝
一般可疑就換新--------------------------因為你都已經認為他壞了--也有一定想法
維修最怕這種要壞不壞------------------------------每一次反修對技術人員是一種無形的傷害
電容又不貴--------------
以前做專門的進口商維修有60%左右都是一看到故障就知道換甚麼零件-----有一成是外面修壞的-----難修要查30%左右
現在家中沒示波器,很多故障只有電表,事實這樣維修會有盲點,當然現在也很少修東西

网友A:
家電測試儀我也想要 可惜沒跟到~ 改買電容表 測容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電測試儀我也想要 可惜沒跟到~ 改買電容表 測容質

他不是有說....有用電容表測過.... 結果容值是好的呀

我想應該是ESR的問題吧.....而且阻抗也跟頻率有關...

网友:
那就做一個ESR表好了!!
好像也不是想像的那麼困難!! 主要是那的表頭!! (可以用好一點的傳統三用表頭)

网友B:
怕換錯零件無法正確排除故障點?
電容表測試如有較大的誤差就是不良
要精準判斷就需配合電路
我有一方法用於測試小容量電解電容是否正常?
指針電表(R*10)不分極性直接量測電容器,會先充電阻值會立即變小再慢慢放電變大
正常的電容放電完畢後阻值會停在無限大(理想化)
當放電完畢後如果阻值會再次由大變小(再次充電),此電容器在電路上就會有不正常的動作產生

楼主:
先謝謝各位先進的回答,如果是直接買LCR METER這種儀器好用嗎?會不會還有誤判電容的情型?另外小弟還需要測五碼的精密電阻,這個可測嗎?誤差率有多少?聽聽各位的意見?如有用這方面儀器的先進請告知有何優缺點?什麼牌子的會比較好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貼上找到的LCR METER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2278230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怕換錯零件無法正確排除故障點?
電容表測試如有較大的誤差就是不良
要精準判斷就需配合電路

不好意思 在此請教一個問題
我用電容表在測一些電容時 正常數值應該是由小→大(正常值)之後停住
但少數電容容值卻是由大→小(正常值) 不知是否也是代表該電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在此請教一個問題
我用電容表在測一些電容時 正常數值應該是由小→大(正常值)之後停住
但少數電 ...

材質特性
不影響使用

网友:
如果不是有高要求/用來工作,對岸產的手持表也可以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34334208

网友(2013-06-20):
台灣制的也不錯呀
DE-5000
LCR-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