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音響擴大機電阻燒掉了怎修呢

楼主(2013-05-05):
擴大機

擴大機

電阻燒掉怎換呢

電阻燒掉怎換呢

電阻燒掉怎換呢

電阻燒掉怎換呢

請問各位大大怎修呢

楼主:
不知怎修
各位師父教教我丫

网友:
如果知道電阻值--換掉就好
可是因該有別的零件壞掉造成電阻燒毀

楼主:
恩恩
晶体也有壞吧
可是電阻看不到了

网友:
你必須先知道那的電阻是幹嘛的
或許找找看旁邊有無跟他一樣的八
若是平衡電阻或保護電阻
那就機會很大了
晶體可能不保了

网友:
最簡單的測量~先測一下右邊的電阻電壓為多少~?
再測量一下燒掉這顆電壓是多少~如果比較大那就要往前面的零件跑了

网友:
依你的照片觀察.後級應該燒掉了.那是對稱型的機板.你只要比對另一邊的零件數值換上去.前提是要先把燒毀的零件找出來.

网友:
樓主至少跑一下線路,看這隻電阻是在放大器的那個位置,是限流?是回授?

加減用猜的沒個準.........

看這電阻的位置,如果和104陶片電容串聯輸出到地,那麼作用就很清楚了。

网友:
請教一下,R50與C25組成zobel network,是用來避免震盪的。R50如果要燒毀必須有很大的直流通過,然而C25本來就可以阻擋直流,是否代表是C25先損壞導通,然後變成output直接對地,使R50燒毀?

网友:
R50如果要燒毀必須有很大的直流通過,然而C25本來就可以阻擋直流,是否代表是C25先損壞導通,然後變成output直接對地,使R50燒毀?
我猜測應該是有高頻震盪所以電阻燒毀,C25這種電容短路機會不大
一般要把回授電路好好檢查一下--------跟那些大大的電阻電晶體有沒有燒毀

网友A:
這台音響下方有顆大型電感,莫非是D類擴大機? 是否上方是AB類推中高音,下方是D類推重低音?
話說回來,如果C25用這種0.1uf陶片,音質要好都很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音響下方有顆大型電感,莫非是D類擴大機? 是否上方是AB類推中高音,下方是D類推重低音?
話說回來,如 ...

大型電感是昇壓電路用的,車用12V低壓推高power效率不足,一般會昇壓到24V以上(好音質會昇壓跟雙電源)
車用AMP=昇壓+AMP
應該是異常振盪,有車用無線電的,要做好電源濾波跟RF洩漏(饋線跟ANT靠近後SPK會有機會異常回饋到AMP)

楼主:
看了線路燒掉的電阻是跟c104並聯到輸出跟接地
可是只有一邊

楼主:
各位大師請問照片左右邊大電阻是不是少了一顆丫
正常不是因該一邊都是四個嗎?
晶体量還沒量到有壞的

楼主:
發現線路燒斷了

楼主:
板主指導我查線路
結果那顆電阻跟c104是並聯的一邊是接地一邊是中間點輸出
最後我還是沒辦法因為只有一邊這樣子
請問各位大大怎麼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