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51 電源燈亮一下後無法開機 無畫面

楼主(2013-05-05):
DSC_0004 (复制).jpg DSC_0003 (复制).jpg DSC_0002 (复制).jpg DSC_0001 (复制).jpg

請問各位大大
把MCU拿下後
電源燈會亮了
裝上MCU後
又不亮了
是MCU壞了嗎
開關量過了沒

C5707也沒壞
電容也沒壞
電路也補焊過了
MCU   上的編號
fp991-012  c641

网友:
這個偶幫不上忙
不過
站上有一篇維修實例
不過要查 FP951  大寫才查得到.
--
可能順便檢查外接的變壓器是不是不夠力.也是有可能~

网友:
先確認AD版上的電壓!

网友:
這顆是PMC的Flash ROM 用來放韌體的 不知是不是這顆損壞?

网友:
個人比較傾向可能是電源板的問題

楼主:
電源沒問題的樣子
因為燈管會亮

网友:
高壓電容跟PWM

网友:
背光閃幾下的黑屏, 建議往AD板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