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8倍數照明放大鏡改用省電燈炮的電子安定器

楼主(2013-05-06):
前幾天使用中的照明放大鏡突然發出火花,然後電燈就不亮了,因為燈管有黑頭,先去買一支燈管回來換上,還是不亮,接下來就是今天的主題了。
拆開燈罩取出裡面的電子安定器,因為也零件不多,除了電感跟變壓器是我無法測量的,將其它的零件通通請下來測量。
Q1_13003、Q2_13003、還有兩顆電阻也掛了,1N4007倒是好的,但是沒有看到常用的雙向觸發二極體,因為對電路不熟,所以就不追究了。換好該換的零件,上電測試,還是不亮,運氣這麼背,壞的是那兩顆沒拆下的零件....因為急著要用,壞掉的電子安定器不修了,拿一顆23W的省電燈炮殺肉,取出我要的電子安定器,稍加改裝,裝回照明放大鏡,上電測試正常,又有照明放大鏡可以用了。

8倍數照明放大鏡,這張是網拍上借來的。

有問題的電子安定器

能拆能測量的都拆了

拿來殺肉的省電燈炮

稍加改裝的電子安定器,面積比原來的小,可以塞進去

上電測試正常,完修,感謝收看

网友:
"寶島之光"這個牌子,在下只有在菜市場的10元店看到有人賣說...

网友A:
感謝分享
寶島之光有PTC,點起來會預熱1秒,對燈管是比較好的
但環形燈管是30W,用23W的板子點,也許安定器會負擔太大...

小弟自己拆省電燈泡,用27W的板點23W的螺旋管,就亮的發燙...
差個幾瓦應該還是可以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寶島之光有PTC,點起來會預熱1秒,對燈管是比較好的
但環形燈管是30W,用23W的板子點,也許安定器 ...

30W的環形燈管燈管,是照明用的大型燈管,這種放大鏡用的小燈管,有8W~27W等不同規格,依放大鏡的放大倍數不同而決定...

TO:allen388399大大,如果能容忍外觀沒那麼漂亮的話,在燈管外殼及安定器放置空間的側面和上面鑽些孔,讓熱空氣能由上方流出、冷空氣由側面進入,會大幅降低內部積蓄的熱氣、外殼不容易脆化,燈管和安定器的壽命應該也會提升不少。

另外,由照片中看來,這個牌子的省電燈泡,用的是中功率的電晶體、也有PTC,應該也還不錯,畢竟還有些牌子的省電燈泡,沒TPC而且用小黑豆型的晶體,那就真的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W的環形燈管燈管,是照明用的大型燈管,這種放大鏡用的小燈管,有8W~27W等不同規格,依放大鏡的放大倍 ...

A-John 大:
謝謝您的指正,我一直以為這跟廁所那種是一樣的
原來這種還有小一號的規格啊...
慚愧~慚愧~

楼主:
這支應該是22W的燈管,不過已經黑頭了,所以有點暗,但是已買不到22W的環形燈管,看到都是30W的,應該是推不動,不知道27W的電子安定器能推的動30W環形燈管?推的動的話再來找一顆27W省電燈炮拆解。

网友C:
長久以來一直有個疑問,
同樣是環形燈管,有分22W跟30W的,
而且市面上最常見就是30W的環形燈管,
22W不敢說沒有,只是到目前為止還沒在雲林的五金行、賣場看過。
或者說,22W的燈管有在販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長久以來一直有個疑問,
同樣是環形燈管,有分22W跟30W的,
而且市面上最常見就是30W的環形燈管,

聽賣家說的,這種22W、30W的環形燈管都是庫存品了,新的不做這種規格,改T5或是LED了。

网友D:
上個月也買了外型酷似這款10倍放大鏡,用起來總覺得不夠亮n_040|
也因為環形燈管幾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於是打起改裝燈管的念頭!
目前找到幾款應該合適的配件供需要的人參考!!
5050型
9W圓形12W鋁基板

网友:
看完allen388399大這篇後..腦袋閃過一個念頭,
我的家抬燈有救了,也是過保後(三個月),就故障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個月也買了外型酷似這款10倍放大鏡,用起來總覺得不夠亮
也因為環形燈管幾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 ...

這個點子看起來不錯,請問tonygpz大大改好了嗎?目前擔心的是led跟日光燈的光源不相同,led是否適合當作照明使用,謝謝。

网友:
寶島之光???還真沒看過n_080|
看是用料看起來不致太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個月也買了外型酷似這款10倍放大鏡,用起來總覺得不夠亮
也因為環形燈管幾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 ...

這個讚,
請問這些配件該何處尋呢?
日後22w的燈管損壞之後,
也許找這些配件比找22w燈管還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A-John 大:
謝謝您的指正,我一直以為這跟廁所那種是一樣的
原來這種還有小一號的規格啊...

arosora大不用太自謙,世上商品何其多,沒有人會完全知道的啦,路天拍賣號稱4400萬種商品,能見過其中10分之1的人,也沒幾個的^^。

楼主:
剛去左岸找了一下資料,有顆粒狀跟SMD兩種(應該顆粒的LED比較好焊 )。

如果是選顆粒狀LED
1W*15,15顆串,基板尺寸大小是外徑206mm,內徑166mm
1W*18,18顆串,基板尺寸大小是外徑206mm,內徑166mm

如果選SMD的,可以使用5630或是5730(這兩種流明比較大,不需要焊很多顆SMD來達到相同的亮度),大概有三種基板可以選
15W,15串2並,總共是30個LED,基板尺寸190*140
12W,12串2並,續共是24個LED,基板尺寸190*140
12W,12串2並,總共是24個LED,基板尺寸188*148

我對LED不了解,不曉得顆粒狀LED跟SMD LED除了形狀大小不一樣之外,如果都是選正白色,色溫6000-6500K,是否還有其它不一樣的參數,壽命也不一樣?

我應該會買 1W*18,18顆串,基板尺寸大小是外徑206mm,內徑166mm 回來改裝。

网友:
會不會好死不死就是那顆大的變壓器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讚,
請問這些配件該何處尋呢?
日後22w的燈管損壞之後,

您好~
露X找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點子看起來不錯,請問tonygpz大大改好了嗎?目前擔心的是led跟日光燈的光源不相同,led是否適合當作 ...

老實說還沒完成~因為最近忙著製作UV 曝光機....
不過應該不需要太擔心led跟日光燈的光源不相同,因為我就是房間裡的日光燈改換LED燈管後整個大亮才會想改裝放大鏡檯燈,不過LED或SMD最好選散光會比較合適!因為聚光型的光線太過集中反而會造成反光看不見。
PS:附上正在製作的UV LED燈板....共計200顆@@! 2013-05-11
會不會太OVER了??網路上面好像最多也才15x......

网友E:
各位大大參考小弟潛水時無意發現另一方式改裝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逍遙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大參考小弟潛水時無意發現另一方式改裝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逍遙大 ...

這樣改也是可以啦~只不過直接把柔光罩拿來鑽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