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extremem switch sumit 24e3 電源掛點

楼主(2013-05-06):
大家好
昨天公司停電造成我的extremem switch sumit 24e3被打掛囉
今天上班進辦公室一陣惡臭,請大家幫忙看一下有救嗎??
先排除高壓晶片沒掛,大電容還好處理,旁邊線圈我就不懂囉
也不知道規格,有辦法修嗎?不然要上網買良品power囉

网友A:
應該是APFC線圈,不過已經沒救了n_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APFC線圈,不過已經沒救了

稂大你說的沒救是指買不到那個料還是說換了因該其它也兇多吉少呢?
我們公司燒設備都是高壓區線圈掛掉

不是有保險絲為何都沒燒保險呢?都燒這個
分享變壓器 電腦power 加上這台switch都是燒線圈

网友A:
APFC主要構成有APFC輸出電容以及儲能電感,當電容失效,電感工作會加重,發出熱量,如果散熱又不好的話,久而久之漆包線與磁芯都會變質而提早導致更嚴重的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FC主要構成有APFC輸出電容以及儲能電感,當電容失效,電感工作會加重,發出熱量,如果散熱又不好的話,久 ...

所以旁邊那顆apfc電容囉~那就是這兩顆零件不好買囉~

看來修好無望只好找網路上看有人有良品囉

另外必免這樣不就要定期拆機殼檢查apfc電容是否失效
才能必免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FC主要構成有APFC輸出電容以及儲能電感,當電容失效,電感工作會加重,發出熱量,如果散熱又不好的話,久 ...

請問稂大可以拿電腦power跟它一樣長像來用嗎?這樣會危險嗎??
死馬當活馬醫囉

网友A:
雖然長的一樣,不代表特性參數與感值一樣,所以無法換用
另外還有個方法就是查出此電源模組是如何供應電源,用替用的方式

网友B:
這應該是瞬時重複上電造成
想辦法找出供電電壓.電流
再來找替代的ps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瞬時重複上電造成
想辦法找出供電電壓.電流
再來找替代的psu

沒錯,因該是這樣,我們公司電工測斷電機制都是斷一兩秒造成設備燒囉
反應也沒用他說有公告自己要想辦法,等於自己買ups囉

供電因該是前面那排散熱片下的晶片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長的一樣,不代表特性參數與感值一樣,所以無法換用
另外還有個方法就是查出此電源模組是如何供應電源 ...

看來真是超出我的能力囉~
網路設備的零件還滿特規的,設計不太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來真是超出我的能力囉~
網路設備的零件還滿特規的,設計不太一樣

這種情況只有在現式ups才承受的住
離現式或在現互動還是有機會掛點

不然就是買avr有延遲輸出的

這台網路設備先找找看有沒有同型號的
可以先看一下輸出端的接頭形式
電容耐壓,或許可以看出端倪

网友C: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把電感的漆包線拆開再重新繞線喔n_1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把電感的漆包線拆開再重新繞線喔

整個黑掉翠化囉一動一下就斷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況只有在現式ups才承受的住
離現式或在現互動還是有機會掛點

所以這些電工在做測試都沒替人家想
要斷就久一點,都那一秒的死了你家的事,公告就沒責任

你是說同型號量它的輸出電壓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這些電工在做測試都沒替人家想
要斷就久一點,都那一秒的死了你家的事,公告就沒責任

台電施工也會間隔3分鐘左右
而貴公司電工間隔1-2秒......想搞死誰阿

如果有同機型得
先取得工作電壓,電流不知道的話
就找"變電家"測出總消耗功率再來推測

网友D:
這種情況只有在現式ups才承受的住
這不是很貴
光電池就要不少錢好像10顆12v
3kv好重70-8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情況只有在現式ups才承受的住
這不是很貴
光電池就要不少錢好像10顆12v

是啊~算買的起辦公桌還要找個位置放呢?
3kv都破萬的在算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電施工也會間隔3分鐘左右
而貴公司電工間隔1-2秒......想搞死誰阿

今天把機板拆下發現真的要修好難啊
機板都燒穿加黑囉

它似乎三個高壓晶片構成

我沒公司每季都停電測試發電機所以都停一兩秒

网友B:
測試發電機,記得不用停電阿
可以切離發電線圈,讓引擎部分運作

在現式UPS一般來說
1KVA-36V 3顆電池
3KVA-96V 8顆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發電機,記得不用停電阿
可以切離發電線圈,讓引擎部分運作

阿知到抵他們在測什麼

只要一停電第二天上班就有災情

网友:
測試發電機,記得不用停電阿
可以切離發電線圈,讓引擎部分運作
這樣等於沒測試吧
只測試引擎-----------------其他沒測試到

网友B:
那可能之前小弟看的發電機組規模較小吧
所以不測試發電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之前小弟看的發電機組規模較小吧
所以不測試發電線路

目前算要把燒掉零件拆下就有困難因上面有膠加上燒黑
造成的拈住一把就碎囉

网友B:
看到照片,個人覺得還是找一顆比較快
電感可以燒成這個模樣
後面的電路,應該無一倖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照片,個人覺得還是找一顆比較快
電感可以燒成這個模樣
後面的電路,應該無一倖免 ...

目前拍賣沒人賣對岸不知有嗎??濤寶網我又不會用

网友B:
拍幾張機子的詳細照片
不然就找同公司出的,好不好可以通用

沒屋頂得拍賣,直接搜尋相關字
會找不到,如果搜尋 "24port"
就會找到一堆

网友A:
可以找同型機器,確認一下輸出電壓組數與電壓值

楼主(2013-06-06):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同型機器,確認一下輸出電壓組數與電壓值

感覺上它跟電腦一樣有很多路的電壓,因該跟電腦一樣
只是跟atx power的腳位不一樣

如果一樣還可以拿電腦power試試可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幾張機子的詳細照片
不然就找同公司出的,好不好可以通用

我是收尋extreme結果沒有相同的規格,如果別家接頭是不一樣的~

网友B:
小弟也試著孤狗看看,找不到相關資料
接頭不一樣是其次,重點是要知道那顆power所輸出的電壓電流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試著孤狗看看,找不到相關資料
接頭不一樣是其次,重點是要知道那顆power所輸出的電壓電流規格 ...

目前公司有一兩台一樣但都在線上使用又不太能拿下來測電壓

目前只能把它丟牆角待時機有機會可以更換在處理囉~
但說實在網路設備可能電路和晶片太專利設計維修的經驗維修[文章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