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站上有人可以幫忙維修冰箱凌威福型號NRC-585SD的

楼主(2013-05-06):
家裡的老冰箱給我掛點了,壓縮機無動作但是面板控制功能都正常,庫內燈也都會亮,估計是無送電給壓縮機繼電器,但不知是哪部分故障,這台是凌威福十幾年的產品了,但是大台好用,型號NRC-585SD,公司已經倒了,找不到機板了,有需要我可以傳圖請大家幫我看看,感激不盡
DSC_0395 (中型).jpg DSC_0392 (中型).jpg DSC_0387 (中型).jpg DSC_0385 (中型).jpg DSC_0383 (中型).jpg DSC_0382 (中型).jpg DSC_0381 (中型).jpg DSC_0407 (中型).jpg DSC_0406 (中型).jpg DSC_0402 (中型).jpg DSC_0401 (中型).jpg DSC_0400 (中型).jpg DSC_0399 (中型).jpg DSC_0397 (中型).jpg

蜂鳴器燒毀

蜂鳴器燒毀

网友:
請PO個圖.祥訴狀況.或許可DIY.

网友:
你要把圖貼上來!然後敘述問題!這樣版上的(網友,先進)才有辦法幫你,另外可能你自己要修(DIY樂趣盡在其中)!別人應該無法幫你修(除非花錢請人修)?

楼主:
已PO圖如有不完整處小弟還可再照,希望有大大可幫助小弟diy成功,感謝

网友A:
這是韓國大宇OEM.我有類似機板.但可能不相容.

看起來應該是除霜不良問題.

网友:
目前只知品牌凌威福已經倒了
機種NRC-585SD接線圖以及殘破不全的圖片

不知道那一位高手已經學會隔空抓藥
請幫幫忙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PO圖如有不完整處小弟還可再照,希望有大大可幫助小弟diy成功,感謝

p23275您好 :

                小弟給您幾點建議...做參考....

    1.您的標題太模糊了.....可直接冠上...凌威福.....型號NRC-585SD
之類的註明....可讓懂此方面的大大們....一看到標題....馬上可切入主題幫您....不會的(就像我)...就不會逛進來亂
     2.您只有說""老冰箱給我掛點了""....就算我是高手...我也無法幫您!!!!
我根本不知道"問題在哪裡???"...沒插電??....電線斷了???....壓縮機壞了????.....

     網內的大大們常常說 : 一個好的問題...要讓人知道問題在哪裡???...不然沒人能幫您

      小弟胡言亂語!!!! ....請勿見怪!!!!

网友:
沒有故障狀況或是任何說明只有一句冰箱掛了...
除非是大羅神仙不然也難有辦法幫到你...

网友:
問題可能不在機板,在冰箱後面1.定時開關2.over relay 3.溫度開關.

网友:
有沒有先看看壓縮機上的那顆繼電器?拆下來敲一敲再搖看看有沒有聲音
有的話先換掉再測看看

楼主:
壓縮機上的過載保護及啟動繼電器都是好的,已檢查過了,這台是電子控制的 應該是沒有除霜定時器,另PA2004C這棵16隻腳的IC都找不到,有大大知道哪裡買的到嗎,拍賣也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韓國大宇OEM.我有類似機板.但可能不相容.

看起來應該是除霜不良問題. ...

那請問我這機板還找的到嗎?或者有人願意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我這機板還找的到嗎?或者有人願意修

先從壓縮機啟動器試試
板上有大大分享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43703-1-1.html

我之前冰箱也是壓縮機不動,換了這顆就好了
到現在一年多了還是正常運作~

网友B:
PA2004C這棵16隻腳的IC都找不到
這東西應該很多吧
一般最後驅動繼電器都用這一棵μ PA2003規格μ PA2004同系列
要測試只要輸入有高電壓輸出就是對地倒通
所以不難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我這機板還找的到嗎?或者有人願意修

我想請問您:是否為除雙不良的問題!
如果是.從您的圖.已看到問題點!(通病.維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請問您:是否為除雙不良的問題!
如果是.從您的圖.已看到問題點!(通病.維修即可!) ...

請問除霜不良是化霜器故障嗎,但是插電後機板很燙,連蜂鳴器都炸開了,我換了橋式整流及穩壓晶體都還是一樣,請問問題在哪,可否請您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2004C這棵16隻腳的IC都找不到
這東西應該很多吧
一般最後驅動繼電器都用這一棵μ PA2003規格μ PA2004同 ...

請問要如何測試,電要如何接上IC腳位,哪隻腳呢,要送幾V電壓,另μ PA2003規格μ PA2004同系列意思是兩顆可互相代用,特性一樣嗎,今天去附近的電子材料行買,就是找不到μ PA2004他好像有μ PA2003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所以這顆還沒換過,煩請教導,謝謝

网友B:
連蜂鳴器都炸開了
電源12v是否正確
如正確就是蜂鳴器故障
μ PA2004
故障也會蜂鳴器叫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蜂鳴器都炸開了
電源12v是否正確
如正確就是蜂鳴器故障

蜂鳴器也已更換,送電後按面板按鍵正常會叫,但是都沒聲音,那不知μ PA2004如何測試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如何測試,電要如何接上IC腳位,哪隻腳呢,要送幾V電壓,另μ PA2003規格μ PA2004同系列意思是兩 ...

腳都一樣
沒試過代用
應該是可直接用
因為只是做推動的開關的反相器
兩個輸入位準差異一般使用應該沒差
你可以試試看 PA2004.pdf (318.54 K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有需要我再拍哪裡的圖片請大家再幫我看看嗎

网友:
如要代用μ PA2004輸入端串個6.8k電阻應該就能使用

网友A:
此機板通病在於:1.壓縮機運轉異常(更換繼電器)
                          2.因機板底部容易含水.造成銅軌腐蝕而斷路!
                             出現除霜不良狀況.只要將斷線接合即可完修.
                             而2004ic損壞機率並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機板通病在於:1.壓縮機運轉異常(更換繼電器)
                          2.因機板底部容易含水.造成銅軌 ...

感謝大大的回覆,小弟手機拍得不好,請見諒,斷線部分是反光所造成,小弟測量後都是通的,再次感謝

网友C:
1.量一下過載保護器要會通,啟動器搖一搖沒有聲音並不代表它是好的,一個沒多少$,建議先換在說~
2.插電後檢查冷凍室風扇是否有在動!
3.冷凍室風扇應該是跟壓縮機同步動作~
4.確認紅框中繼電器是否有足夠電壓供應,如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小弟手機拍得不好,請見諒,斷線部分是反光所造成,小弟測量後都是通的,再次感謝 ...

韓國機種.壓縮機不轉除了以上前輩所指點問題逐一排除問題點..小弟提供一點参考.在冷藏或者冷凍庫內應有
顆熱敏電阻.拆下量看看冷藏室感溫器在25度C正常約10K.冷凍2K.或者插PIN接觸不良也會發生壓縮機翼常運轉!
希望幫到你.....

网友A:
說實在:到目前為止.樓主您並未說明故障情形.
我說的斷線為紅圈處.並非紅圈左側反光處!
但既然您已測量無斷線(請拆下2004再測量).
問題是:壓縮機不轉.風扇不轉.還是除霜不良問題??

若需要2004 IC我有.免費贈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到目前為止.樓主您並未說明故障情形.
我說的斷線為紅圈處.並非紅圈左側反光處!
但既然您已測量無斷 ...

剛把2004那顆ic拆下再量測機板電壓已有12v及5v電源,而且機板也不會發燙,之前沒拆下前電壓只有11多及4v多而且燙到不行,2004ic底部有一個小圓點及正面都有裂痕了,應該是這顆掛點導致,大大有2004這棵ic那再好不過了,小弟願意向您購買,不知可否寄給小弟嗎,可能需要2至3顆拿來備用,價格多少看是轉帳或如何給您再給小弟告知,在此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量一下過載保護器要會通,啟動器搖一搖沒有聲音並不代表它是好的,一個沒多少$,建議先換在說~
2.插電後檢查 ...

確實是電壓不足,只有11點多伏特,但2004那顆拆下後就有足12v了,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把2004那顆ic拆下再量測機板電壓已有12v及5v電源,而且機板也不會發燙,之前沒拆下前電壓只有11多及4v ...

pm地址給您.只要附上掛號回郵信封即可.

楼主:
DSC_0411 (中型).jpg DSC_0412 (中型).jpg DSC_0413 (中型).jpg DSC_0414 (中型).jpg DSC_0415 (中型).jpg DSC_0416 (中型).jpg DSC_0419 (中型).jpg DSC_0421 (中型).jpg DSC_0424 (中型).jpg DSC_0425 (中型).jpg DSC_0426 (中型).jpg DSC_0427 (中型).jpg
麻煩再請各位前輩幫忙,控制機板大致已搞定,但通電啟動後運轉電流似乎過高了吧,一陣子後就跳保護了,他冷卻後會再啟動,這是哪裡出問題了,冷凍庫裡的溫度保險司量測已斷路,夾在冷排處上的那隻是溫度保險司,不要告訴我是壓縮機已掛點了,那是晴天霹靂啊,花大錢壓

楼主:
在請問啟動器上的接點,上有標示1234,只是位置會有不同,那是要看位置還是要看上面的1234標示呢?有大大能夠幫忙講解各接點的功能及接線嗎,另運轉跟啟動的接點若是接錯,兩條互換的話,壓縮機會動嗎,會有何影響嗎。
在此特別感謝各位先進不藏私的教導,還有老刺大的幫忙,讓小弟受益匪淺

网友A:
看起來線路已經被改亂了.....
現在就以您線路做修正.
1. 55uf改為100uf.粉色插在目前綠色位置 .
2. 綠色插在橘色位置.
3. 橘色插在粉色位置.
4. 更換溫度保險絲.檢測除霜電熱管.
5. 別管溫度檢知器(大宇不易壞).先讓壓縮機正常運轉!
能正常運轉.再來觀查是否有其他問題.
壓縮機若還是跳保護.極有可能壓縮機內線圈已被燒毀.

楼主:
回老刺大,請問您說的是啟動器4個接點的線路嗎,我這顆啟動器上的接點上符號標示右上1,左上2,左下3,右下4。照您的接法是右上1接橘色線,左上2接綠色線,左下3沒有,右下4接粉色這樣是嗎,怎麼有的啟動器是右上2,左上3,左下4,右下1,有分別嗎,還有這台本來的電容就是100uf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線路已經被改亂了.....
現在就以您線路做修正.
1. 55uf改為100uf.粉色插在目前綠色位置 .

老刺大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剛剛照您線路的接法,通電後啟動量測壓縮機電流在0.5安培上下而已,短時間不會跳保護了,應該壓縮機是正常的了,但是還要長時間測試,因為已經晚了,怕持續通電人不再會有危險,有一個問題請教大家,壓縮機很燙是正常的嗎,量測電流也都沒有變大,是剛啟動運轉的關係嗎?還是冷媒不足

在請問溫度保險司若斷路是不是就不會除霜了

楼主:
現在查修到這裡,小弟先報告一下更換的零件,首先是機板的,更換了橋式整流、穩壓、upa2004IC、蜂鳴器更換後還是一直叫,聽從老刺大的指導是這台的通病,把它移除即可,最重要的是2004IC燒毀導致無法控制機板上的繼電器通電。在來就是壓縮機上的啟動器接線,老刺大像是隔空抓藥般地找出了正確接法,讓這台冰箱起死回生,剩下的就是除霜線路了,若完成再向各位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刺大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剛剛照您線路的接法,通電後啟動量測壓縮機電流在0.5安培上下而已,短時間不 ...

不好意思.今天忙於裝冷氣.一直未能回復.
壓縮機在運轉下.會發燙.且在達到所設溫度前.冰箱兩側也會發燙.屬正常現象.
溫度保險絲燒毀.也有可能損及電熱管.
且此冰箱也要注意.壓縮機旁環狀高壓管.風扇需正常運轉.否則夏天會冷度不足.

我不是高手.才疏學淺.樂於助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刺大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剛剛照您線路的接法,通電後啟動量測壓縮機電流在0.5安培上下而已,短時間不 ...

通電後啟動量測壓縮機電流在0.5安培上下而已?

可能量錯了位置電流在0.5安培上下太少了,比對一滷大的圖至少也有160w的消耗功率

网友D:
壓縮機電流在0.5安培上下而已?
不可能吧!正常要在2安培以上..會不會漏冷煤了!
大宇冰箱壓縮機電流都極高..正常再3.7~3.9A左右...很奇怪吧!就是這麼離奇..所以耗電.不過效能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縮機電流在0.5安培上下而已?
不可能吧!正常要在2安培以上..會不會漏冷煤了!
大宇冰箱壓縮機電流都極高.. ...

漏冷媒電流會降得這麼低嗎?漏冷媒要怎麼查或是有何症狀,我是量電容接到啟動器上的線路,量冰箱電源線是3點多安培左右,還是電表有問題,我在測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冷媒電流會降得這麼低嗎?漏冷媒要怎麼查或是有何症狀,我是量電容接到啟動器上的線路,量冰箱電源線是3 ...

量冰箱電源線是3點多安培左佑-那就正常(應該是總電流)電流表應勾在保護器那條線才是.你不能量電容接到啟動器上的線路..那不是壓縮機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