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手工焊接怎麼弄掉pcb上面的助焊劑?

楼主(2013-05-06):
手洗pcb在上面焊smd元件,工法為用刷子刷膏狀焊油(助焊劑)而後焊元件,最後要去掉焊油不然pcb會短路不能使用,但目前元件已焊上假如刷洗的話元件會掉,所以我想是否浸到某種液體而後焊油會自動浮起來,去漬油/酒精有人說沒用
1、用浸的焊油會浮起來嗎?還是仍要刷洗?要浸什麼液體?
2、目前仍用錫絲搭配焊油焊smd元件,假如用錫膏(已內含焊油)但用烙鐵加熱焊接,會更省事 或 費事?不然怎麼做最省事?

請教諸位,謝謝各位高手告知

网友:
洗 板 水
去漬油/酒精.也是可以..只是會白白的
刷洗為什麼會掉...暴力刷洗嗎..?? 還是.拿鐵刷子.下去刷洗呢..??
我是用牙刷..有焊好..要刷掉..很難也??

网友:
我記得提醒你很多次了,請注意一下基本的禮貌,就算你在向別人問路,也該先說聲"請問",然後才是你要問的問題,然後不管別人的答案是不是你要的,請對回答的人說聲"謝謝"。

不知道你以為如何?

网友:
我是用面紙沾松香水(香蕉水好像也行),用攝子擦。什麼油都能擦掉。
還有,散熱膏也很容易就溶掉。。。。散熱膏再用酒精擦就很乾淨了。

大概用松香水清過以後,再用酒精弄乾淨。。。。我都用攝子來弄,不會很難。
有清乾淨就行了,這種東西不用太有潔癖。

最後一句那頭四個字「請教諸位」,放在最前面就成了。。。。。

對了,Wish大有注意到你,你真幸運。。。。。
(Wish大很忙的。。。。。。)

网友:
手焊為何刷焊油? 用松香酒精或免洗助焊劑就很好用了......焊油太油了...且通常是酸性的...非洗不可..

錫膏用烙鐵加熱焊接應該也是不方便吧.....元件小又沒固定很容易被烙鐵頂到偏移,且你還不是每根腳或點都要焊........小面積用熱風槍.....整片用有溫控的烤箱吧

不過錫膏都有保存期限的.......

网友:
我用環保去漬油清洗~~~

网友:
不怕有氣味的話
牙刷沾汽油清洗
效果不錯
汽油(92)取得也容易

网友:
無水酒精+松香塊=既可保護電路板銅箔又可當助焊劑

网友:
假若你怕香蕉水或松香水的味道,你可以買1瓶試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49083980試~~

网友:
我在公司都是用工業酒精或丙酮,或是在家臨時找不到就用我在除指甲油的去光水喔,修好的板子還香香的呢

网友:
哎,沒想到WISH大你注意到了,但也請當作沒看見吧
這位just4elect大算這里兩位射後不理型的一位,另一位就較久未出現了
just4elect大發了幾十篇問題,都是開頭問完就閃,是不存在互動的
大概都是有問題上來問,問完就跑,也許他不習慣和別人有互動
但這也沒什麼好強求的,就請願意回答的大大給個答案
覺得不喜歡沒互動的大大當沒看到,就只能讓時間去消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