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T 260 可過電 開機 一閃即黑屏

楼主(2013-05-07):
此問題有2台  一台為48.V1448.061/E 的4011升壓器問題  待料 客戶尚未確定維修
另一台 同問題  高壓版為V144-301 雙接口的高壓板 8燈  這片誰有良品在台南世界借用測試的 因這台客戶說比較好想先修這台  誰可借用下 或是提供下維修方向  開關機動作正常

网友:
如找不出原因,可朝排線接觸不良,
因我也有一台 klt-260, 可正常開關, 持續白屏.(不過問題點顯然跟你的不太一樣)
最近莫名其妙搞好了, t-con 高壓排線可噴活性劑,
鐵框 鐵蓋可以盡量拆除重新再點看看, 也許突然就藍屏OK好了~

如果是燈管問題, 你可先一管不接線, 也是可以點亮屏..一管一管測試,
也許是燈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