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HX191A 開機無背光 亮綠燈

楼主(2013-05-07):
1.此機拿來時上電測試 隱約中有看到畫面閃一下 背光不亮
2.按鍵測試 動作正常 可開亮綠燈 可關熄燈
3.用點燈器接上燈管 觀察穩定亮住 無異音
4.拆開後目測 電容一顆凸頂 電容全換+補焊後 量測電壓12V 5V 正常
5.作一下簡單清潔動作 將AD板 按鍵板 作清潔 目測焊點補焊~
6.上AD+面板 測試畫面正常亮度穩定 按鍵動作(開關、AUTO、上下選擇)正常

裝好外殼後熱機測試已過4小時 應該算軟完修吧~

熱機測試

熱機測試

收尾工作

收尾工作

電容更換

電容更換

目測故障點

目測故障點

液晶螢幕型號

液晶螢幕型號

開機無背光 亮綠燈

開機無背光 亮綠燈

网友A:
您的酒精瓶子忘了蓋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酒精瓶子忘了蓋蓋子?

嗯 剛清潔完~ 就拍照 忘了關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酒精瓶子忘了蓋蓋子?

那是在確定修好了以後,準備喝一杯慶祝再蓋起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在確定修好了以後,準備喝一杯慶祝再蓋起來的~~~~~

這酒量也太好ww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在確定修好了以後,準備喝一杯慶祝再蓋起來的~~~~~

拿高酒精濃度的伏特加當酒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在確定修好了以後,準備喝一杯慶祝再蓋起來的~~~~~

喝了會死人吧

网友:
加一點茶比較好入喉
別喝太多會醉

网友C:
維修過程文字敘述正確又完整!
4:3的19"螢幕大、不占桌面,很值得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過程文字敘述正確又完整!
4:3的19"螢幕大、不占桌面,很值得維修。 ...

可惜現在是16:9的趨勢~ 4:3看人用囉 要賣也不好賣

网友C:
未必!…看客人而定,19"(4:3)外相好的話,1.5k不是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未必!…看客人而定,19"(4:3)外相好的話,1.5k不是問題

19吋4:3的在我店裡很好賣,不過也只賣1.2K,要賣1.5K賣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吋4:3的在我店裡很好賣,不過也只賣1.2K,要賣1.5K賣不動

所以跟地區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