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西門子plc模組 6ES5 470-8MC12 (很lucky的完修)

楼主(2013-05-07):
收到同事拿來的『西門子』類比信號模組,如附圖~  ><..
故障情形:無輸出。
拆開後,直接先量測保險絲(1A),斷路。
量測L4962(其實不知要怎量它好壞,只是燒FUSE,應該和它有關),查2、7短路不用說換掉吧。
量測所有電容,死的死掛的掛,全換掉吧~
送24VDC,有輸出,再上機測試信號~~
LUCKY~ 搞定 ^O^~  又替公司省一筆錢了 = =///

l4962(1.5A功率切換穩壓器).pdf (200.74 KB, 下載次數: 67)

网友:
好厲害啊~ 這真的是省下一筆錢

网友:
看起來原來用的像是PHILIPS的電容

网友:
和我們一樣,還再使用S5的老古董
我也常遇一些DI,DO等......的故障
不過,很lucky是大都是一些SMD電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