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主機板顯示卡的電容.可以拆下再用?

楼主(2013-05-07):
這個菜鳥我.就怎麼也想不通了

我們買新電容的時候.他的正負極兩隻腳.通常負極比較短有2-2.5公分.正極比較長有2.5-3公分.
這樣用來換舊電容.過長還要剪掉或融掉.好用

但是從板上拆下的電容.接腳短得不得了.很多無法穿出板面.怎麼焊

網路上有些人使用接腳的方式.讓電容踩高蹺.請問各位大俠.這樣問題多嗎?

楼主:
剛發現好像要貼在新手上路區.我呆呆發錯了.不好意思

网友:
要省!把電容裝義肢是不錯的方法,
但如果裝電容的地方容易發燙或高熱,
建議還是換新的比較安全!

网友:
其實電容並不貴一顆才幾元而,真的不需要省那幾元而用舊品

楼主:
H大說的是.嘻..其實是..主要是想把老舊版子和壞版子拿來做練習換電容

网友:
無法穿出板面的,不好焊穩
還是有突出一些些適當

沒見過會剪到底沒突出板面的

楼主:
啊.那可能是我解焊的時候把突出融掉了
謝謝W大提醒.我繼續去學習技巧

网友A:
電容是有壽命的喔,所以拆下來了電容不知道還能用多久不如換新的上去,如果不在乎壽命就沒差了...
還有教大家一個招式喔,吸不起來的孔先用熱風槍吹熱了再吸就有如吸珍珠奶茶一樣簡單了喔,還有如果有錫爐
連吸都不用了,熔錫後直接對準洞洞放進去就好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是有壽命的喔,所以拆下來了電容不知道還能用多久不如換新的上去,如果不在乎壽命就沒差了...
還有教 ...

大面積鋪銅的地方可以用熱風槍協助加熱鋪銅區的溫度,
烙鐵就比較好施工了

网友:
固態電容較有保留價值

网友:
有些日系電容即使外觀無異狀,但測起來容值也偏低,所以就不要刻意保留了

楼主:
謝謝大大們提攜新人.一一記起來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