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HK221H (HSG1050) 藍燈沒畫面無背光

楼主(2013-05-07):
Hanns.G HK221H (HSG1050)

藍燈 沒畫面 無背光

ILPI-083
REV:A
2008.05.29

C502 470 25
C818 470 25
C821 470 25

C816 680 25      -> 1000 35
C817 680 25      -> 1000 35

C819 1000 25    -> 1000 35
C820 1000 25    -> 1000 35

後記
拆這個外殼是卡榫,所以拆的時候可以用卡片去拆
但靠近按鍵下部,卡榫比較深,可能要慢慢翹開

這台只修PI板電容,但AD板的
1084-33 TO-263
17-18L SOT-223

這兩顆有高溫的情況,電壓有點稍為偏低,由於沒料件就沒換,燒機一整天都正常
不過還是會先去賣備料

修好之後,一開機有背光,但畫面會跳,把屏線清一清再接上(往下壓)就正常了
找個雙面膠貼在屏線接口上就可以了

另外請問,9971GD DIP-8 有可以替代的嗎

网友A:
建議先檢查燈管~~這型基本上都先壞燈管居多

自己先用自具測試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檢查燈管~~這型基本上都先壞燈管居多

自己先用自具測試把

J大經驗豐富,小弟前天拆一台22"三隻鳥就這個版!
是燈管壞..

网友:
謝謝大大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