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團購RT809F燒錄器的會員注意一下
火...

楼主(2013-05-07):
目前清點彈跳座時發現短少3套,因為東西都已寄出,只能請大家在收到之後看看是否有多的彈跳座在裡面?有的話請用短消息跟我或烏骨雞學姐聯絡一下。

网友:
起個頭,  跑第一棒!
編號 3.  l120*1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已自取數量無誤

网友A:
第2棒

都寄出來了嗎?最近比較有空,如果我的還沒寄我可以自取,順便加購產品,謝謝wish大及學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棒

都寄出來了嗎?最近比較有空,如果我的還沒寄我可以自取,順便加購產品,謝謝wish大及學姐! ...

大大,之前您有說要自取,所以我沒寄,要加購的物品,可以先短消息給我嗎?

网友:
編號45. henrylu500*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已自取,數量無誤,謝謝wish大及學姐.

网友:
編號27.divie*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已自取,數量無誤.祝學姐母親節快樂歐!

网友:
收貨回報
編號28.pj2n7002*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謝謝wish大及學姐的團購.

网友:
剛剛黑貓來了
lu6666*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wish大及學姐辛苦了

网友:
收貨回報
編號23.pnrwwm*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謝謝wish大及學姐的團購.

网友:
收貨回報
編號:32.pigmouse168*1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2,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謝謝wish大及學姐的團購.
另外,祝學姐母親節快樂
可以叫 wish大 下廚給學姐吃

网友B:
IKURA*2(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但有一個彈跳座腳歪了...折回去時好怕折斷...

wish大及學姐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KURA*2(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但有一個彈跳座腳歪了...折回去時好怕折斷...

那請問最後有沒有折斷?

网友:
36.machome*1(加買兩種彈跳座)*2   數量無誤 ,沒多彈跳座
一箱滿滿 疊放很整齊  已核對,無誤
謝謝學姐的巧手,wish大的用心 ^^
ps:還在研究 那張校正尺 怎麼用

网友:
剛收到了~~數量對!!

网友:
11.ez6129*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剛收到了~~數量無誤

网友:
12.hankhu*1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剛收到了,數量正確無誤,謝謝老大及學姐

网友:
41.lcdtv*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沒有多的
感恩

网友:
2.vtime*1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剛收到了,數量正確無誤,謝謝老大及學姐

网友:
收貨回報
編號33 hll*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謝謝wish大及學姐的團購.

网友:
收貨回報
編號15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彈跳座002 003各一
謝謝wish及學姐的團購辛苦了。

學姊,祝您母親節快樂!

网友:
回報~
剛收到了~~數量對!!
謝謝wish及學姐的團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最後有沒有折斷?

我也收到了。有02、03二個腳座。

我知道為什麼會壓彎了。。。。因為針腳向上。
如果針腳是側的,就不會壓到了。。。

网友:
收貨回報
編號57 bigger12*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感謝

网友:
今天中午收到
清點數量無誤
謝謝wish及學姐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最後有沒有折斷?

托各位的福,沒斷

网友:
我剛剛稍微玩了一下。

測試螢幕的功能沒有問題。

但讀BIOS還沒讀出來。不知道是設定不當,還是哪裡沒調好。。。。

就看誰首發一篇使用例了。。。。。。(我自己的再找時間研究研究。。。。)

网友C:
編號: 22.logcth*3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3
剛剛收到貨了
開箱看看吧 ! 買三組 核對東西配備都正確,沒多沒少

三組的彈跳座都有壓歪掉,不過還好啦! 用尖嘴鉗小心扳正就好,無傷大雅,也沒那麼脆弱啦!

還是要再次感謝老大跟美女學姊的辛勞!! 辛苦了謝謝你們喔!
看來要抽時間趕快來做測試一下了

网友:
收貨回報

中午過後...吃飽後快遞就來了
清點後.....數量無誤,彈跳座002 003各一

謝謝wish及學姐的團購辛苦了。

學姊,祝您母親節快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編號: 22.logcth*3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3
剛剛收到貨了
開箱看看吧 ! 買三組 核對東西配備都正確, ...

這比較有可能是大陸寄來就這樣的,下次要請惠民注意包裝。

网友:
今天剛入手的 RT809F  先試機一下
首先把自己目前現在使用的 LCD 備份
HannStar GF191A LCD 型號F199
用二條訊號線 (RT809F  VGA IN 接電腦的VGA,VGA  ISP 接LCD)
Auto ISP  → Read → Save
於 Buffer 就看到資料
好方使哦!
MCU  已存入社群

网友:
編號︰35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數量無誤
謝謝烏學姐+wish大

网友:
回報
編號:55.yoyomay*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2,數量無誤,沒有多的彈跳座

彈跳座針腳有歪掉,已「橋」正。

學姐、老大辛苦了,感謝!!

网友:
編號  : 24.      su_fei *1      (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包裝完整 ,數量無誤 ,沒有發現多的彈跳座 !

感謝    美麗大方的學姐、越來越年輕的W大 !

楼主:
各位會員好!
彈跳座並不是跟RT809F一起寄來的,我有問烏骨雞學姐有沒有看到彈跳座引腳歪掉的問題?她說她收到彈跳座時就有看到了,但是她也不敢亂動,所以就裝進盒子郵寄了。
我會跟惠民反應彈跳座歪腳的問題,要求以後類似這種東西要有像保麗龍的泡棉保護。

网友:
54. tandan*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收到. 正確無誤.

网友:
16.bdrwu*1 物件已收到 無誤(沒加買彈跳座~ 當然就不會有囉)

网友:
編號44-g.refoom*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已自取,數量無誤,謝謝wish大及學姐.足感心

网友:
編號39
~~收到~~數量不多也不少
感謝幫忙

网友:
編號:5
購買一組加兩個彈跳座,內容無誤
感謝兩位..

网友:
編號46.cmw895*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沒有多彈跳座
謝謝wish大及學姐的團購

网友:
編號47.netbox0236*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數量無誤

网友:
已收到RT809F + 兩種彈跳座各一,數量無誤

网友:
編號:12
收到RT809F+兩種進口彈跳座~東西正確無誤
歪的針腳也喬好了~放假時再來測試

网友:
26.nhhsu  收到無誤,002 003 各一個,
              謝謝wish大和學姐的辛勞!

网友D:
請求wish大大幫幫忙,謝謝!
編號:43.wennsu*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收到,無多彈跳座,加購的也無誤.

但總覺的RT809F燒錄器---故障---無法連線(燈號會亮,線上强制指定更新usb的driver會閃);
                                        vga-isp埠一接上好的lcd即進入工廠模式,跳換顏色.

手動讀取--故障訊息:.1.(編繹器没有連線或正在加載usb驅動)......後無動作.
自動識別操作--故障訊息:2.(編繹器通訊錯誤3.)按忽略(編繹器通訊錯誤6.)

測試環境:桌機745*2台;775*1台;四核新買2個月pc的1台--別人的.
軟體:RT809F附贈簡體ghost--xp + 簡體RT809F
                win7繁體+英文版RT809F  or 改語言後+簡體RT809F
usb 2.0線換了三條,lcd 試了二台.

四核的pc:安裝英文版RT809F:有出現RT809F燒錄器的序號,接lcd後進工廠模式.無法讀資料.
                    安裝簡體版RT809F:裝置管理員內的 usb出現黃色驚嘆號

按照說明,強制指定diver路徑  c:\RT809\driver\RT809_xp 或win7
裝置管理員內的--usb就是出現黃色驚嘆號,或無法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求wish大大幫幫忙,謝謝!
編號:43.wennsu*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收到,無多彈跳座,加購的也無 ...

接上好的lcd即進入工廠模式,跳換顏色.是正常的。

在安裝時有說,先不要接RT809F.
等軟體裝好了再接上USB。。。。

http://bbs.pigoo.com/thread-45046-1-1.html

网友:
14.conbawa  已收到   數量無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求wish大大幫幫忙,謝謝!
編號:43.wennsu*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收到,無多彈跳座,加購的也無 ...

裝置管理員內的--usb就是出現黃色驚嘆號~就代表您驅動程式沒有安裝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求wish大大幫幫忙,謝謝!
編號:43.wennsu*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收到,無多彈跳座,加購的也無 ...

我用附的光碟A安裝也是如此,後來安裝老大提供的板本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
謝諸位大大建議:
若真的還不行,再直接到gkjnn兄那請他看看!
在此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附的光碟A安裝也是如此,後來安裝老大提供的板本就正常使用了

我是直接用老大提供的英文版本安裝。
因為附的光碟好像沒有英文版。

沒有遇到問題。

网友:
注意驅動程式有RT809跟RT809F,不要裝錯了,
兩種不可以混用.

网友:
安裝這二支是沒有usb黃色驚嘆號
RT809F安装软件-2012圣诞版
RT809串行ISP编程器软件V1.30正式版
但無法連線;出現----編繹器没有連線或正在加載usb驅動
後強制指定diver路徑  c:\RT809\driver\RT809_xp 或win7更新usb-driver--才有黃色驚嘆號
但還是;出現----編繹器没有連線或正在加載usb驅動----所以那可能我的3台電腦,都是usb1.1的規格.
因要出門了,所以過二天才會再試了.

网友:
先裝英文版程式,裝完後啟動,這時會提示不要連接編程器並安裝驅動,裝完後進入程式,插上編程器,這時會找到兩個新硬體,驅動可用自動尋找或是直接指向安裝資料夾內DRIVER,等兩個驅動安裝完畢後程式就可以正常抓到編程器及序號了

网友:
42.eereer12*1(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有看到燒入氣809F跟兩個角座....
這禮拜有空再認真看一下裡面配件跟是否可使用,最近公司加班太晚!!
感謝WISH~跟學姊(辛苦)~~先給您們確認跟追蹤...

网友:
我試了光碟附的簡體中文2012聖誕版以及版上抓的英文版
不管是哪一個板本,裝上後

1.請開啟裝置管理員,注意看看有沒有黃色驚嘆號,總共有三個裝置要驅動
  未驅動的話,滑鼠點兩下開啟該項目,重新安裝驅動,驅動程式的位置在你安裝燒錄軟體的目錄下
  預設為c:\RT809F\DRIVER

2.開啟燒錄軟體主程式,下方一定要出現序號,未出現序號代表驅動未正確安裝

不過個人讀取LCD MCU倒是二連敗,LCD型號分別是ACER AL1711以及ACER AL732
但是嘗試著用轉接座去讀取24C16,倒是正常運作無誤

网友:
感謝諸位前輩的提點:
連線問巳解決,讀取和寫入也正常.
因原是同-海大-說的:把RT809跟RT809F--driver混裝了.
謝謝諸位熱心的教導!

网友:
編號:08 wml

RT809F+加買兩種進口彈跳座

已收到好幾天.今天看到這篇才開箱檢查.物品正確無誤.

謝謝烏骨雞學姊及wish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