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線遙控

楼主(2013-05-08):
請問有前輩知道如何將液晶電視改成有線遙控的方式,類似裝在飯店浴室的電視控制的方式(觸控面板)........

网友:
不就把按鈕的線拉出來而已嗎???

如果懶的拉那麼多線.....那就將觸控的部分獨立.....發射紅外線碼給電視即可呀...

网友:
如果線路過長要家隔離吧

网友:
一般電視比較常見的遙控方式是紅外線遙控,遙控器所按下的每一個鍵都具有一個獨一的編碼,透過紅外線發射二極體傳到電視內的紅外線接收器,只要你能從電視端的紅外線接收器的Data out腳位再現一樣的編碼,就能控制電視了,這樣的功能對於專做單晶片控制的廠商是很容易實現的

楼主:
請問哪邊有購買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