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狀悽慘的電容

楼主(2013-05-08):
1.電源供應器
這台從網拍購入,經過VR全部更新
就投入工作行列
之前發現測試後級放大器時
發現到只要遇到輸入音頻,頻率較高時
輸出電壓就會插表,不受控制

最近在測試"TL494脈波充電電路"
連續好幾天24HR不關機的狀態下
輸出32V   0.5A
終於.........
輸出端電容器爆了
一開機就是短路狀態

网友:
爆的這一聲應該不小聲吧!!!!

网友:
大陆生产的吧?

网友:
電解電容老舊之後難免有耐壓下降和容值下降的問題,所以先把爆漿的電容換好喔,記的注意極性,若電源供應器用起來沒問題就算修好了喔

楼主:
炸掉時,正在睡覺中
左天晚上還好好的
今天早上整台電源供應器,溫度很高
本來以為是測試電路問題
結果是電容自殺了
換上新的電容後,功能都正常
好險沒傷到功率晶體
這兩顆換上去的時間還不到半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掉時,正在睡覺中
左天晚上還好好的
今天早上整台電源供應器,溫度很高

我看1楼图片就估计是大陆生产的,我常在论坛上说,中国是垃圾制造国。

楼主:
現在哪樣東西不是中國製的
要找到其他國家製造的,感覺還滿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哪樣東西不是中國製的
要找到其他國家製造的,感覺還滿難的

网友:
那個鋁殼的防爆刻痕也太淺了吧?跟沒刻一樣~

難怪會整個炸掉~很危險的電容~

楼主:
這種電容除了反接外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正常使用中,自爆的

网友:
我的维修电源是安泰信的,输出高端电压范围至今还没用过。经楼主这么一说,以后在使用高电压输出时真得小心了。

楼主:
32V_3.2A x2.pdf (25.45 KB, 下載次數: 94)
這是這台電源供應器的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