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優利德UT-203數字電表勾表電流檔讀數請教

楼主(2013-05-08):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本身非電子科系出身並不是很懂相關的常識
最近買了一隻優利德UT-203勾表
官方規格說明

直流量程是(兩個檔位)
40.00A還有400.0A

分辨力
0.01A還有0.1A

準確度
+-(2%+5)還有+-(2%+5)

當切換到40A檔位時
沒勾任何電線讀數就直接顯示00.58
切到400A檔時讀數直接顯示000.5

這樣的狀況是正常的嗎??
是所謂在合理的誤差範圍內嗎??

還是誤差一定要在有測量的狀況下產生才是合理的呢??

感謝各位解答...謝謝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2415-1-1.html

這一篇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2415-1-1.html

這一篇可以參考一下!!

感謝大大提供如此詳細的文章

我知道在測量時一定會有有誤差這沒問題

我比較想知道的是機器一開

就直接有讀數這是正常的嗎??因為他直流電流檔位沒辦法歸零

如果不正常那就代表這台是瑕疵品我好去換貨

网友A:
未測有讀數,應該還是在正常誤差值內吧!!  實測毒樹正確比較重要!!

我的電錶也是未測時,都會亂跳讀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測有讀數,應該還是在正常誤差值內吧!!  實測毒樹正確比較重要!!

我的電錶也是未測時,都會亂跳讀數的!! ...

了解

未測時的讀數計算後是在原廠誤差範圍內

那我就去實際量量看讀數是否正常

网友B:
直流勾表使用前必須先行歸零,按下上面的zero鍵就可把讀數歸0,開始正常量測
直流電流檔沒測量會有數值的原因是因為地磁及附近磁場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勾表使用前必須先行歸零,按下上面的zero鍵就可把讀數歸0,開始正常量測
直流電流檔沒測量會有數值的原 ...

感謝版主的解答
原來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說有微弱數值才是正常的

网友:
的确是这样,测量前先清零。特别是在检测线附近有强磁场干扰,比如启动的汽车发动机旁,必须在测量点近处清零后再勾线测量,以较少误差。

网友:
另外測試時請注意鉤部開口需密合,不然會影響測試數值

网友:
當初也是覺得鉤表方便跑去買一個(精度1ma),可是用過一次就不會想再用了,因為小電流量測誤差實在太大,讀數常常跑來跑去。 我的鉤表還是專門適合小線徑的設計,結果還是不可靠。

网友:
勾表好處是不用截斷線就可以量,如果低電流要準還是用Shun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