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裝變壓器
火..

楼主(2013-05-09):
改裝變壓器的輸出電壓,例如19V,改為12V,
改變電流,降低或提昇都可以

网友A:
這簡單  ......
第一開始要先把條件設好
接下來就是
......
....
..
.
.

.

買一顆新的   這樣就解決了...

哈..      我來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簡單  ......
第一開始要先把條件設好
接下來就是

zuoso2006大
我笑了XDDDD

网友:
如果是交流
可以改輸入跟輸出繞線圈數比就可以

网友B:
LZ應該是想拿19V的黑色便當盒<==筆電的電源變壓器
成12V來使用
你只要更改迴授即可改變出電壓 (範圍不一定)
改變高壓晶體的電流迴授,即可改變最大輸出電流(範圍不一定)
以上更改範圍,只可調低不能調高,否則會造成零件耐壓耐流不足而故障

网友C:
外面有套件~降壓LM2596或2576...但都快要買半顆POWER

网友D:
不知你說的是AC或者是DC?
若是DC的話,麻煩將標題改一下,如 : 請問如何將適配器的輸出電壓,19V改為12V.

變壓器,Transformer.
http://zh.wikipedia.org/zh-http: ... 8%E5%8E%8B%E5%99%A8

適配器,Adaptor(Adapter)
http://www.google.com/search?q=A ... iw=1280&bih=824

网友E:
更改的話第一個還要研究電路結構,外殼也會被拆壞...
DC12V 1A的變壓器約一兩百
DC12V 3A的變壓器一顆也三四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應該是想拿19V的黑色便當盒

我的確很想將,19V的變壓器,改成12V,3A,4A的液晶螢幕變壓器
電流回授要如何改,還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說的是AC或者是DC?
若是DC的話,麻煩將標題改一下,如 : 請問如何將適配器的輸出電壓,19V改為12V.

原來是變壓器大合照,與為機百科,
要開始尋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改的話第一個還要研究電路結構,外殼也會被拆壞...
DC12V 1A的變壓器約一兩百
DC12V 3A的變壓器一顆也三 ...

反正是廢物利用,拆壞了,也不會賠錢,
至少可以多知道一些,聽說用直線鐵鋸子,可以鋸開,
前天買的12V 4A $190 大陸製造,沒有電源指示燈,不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變壓器大合照,與為機百科,
要開始尋寶了

難道你不知道適配器與變壓器是不同的東西嗎?
你說的是適配器而不是變壓器.

楼主:
適配器那是大陸人的專有名詞,我們通稱為變壓器,
他們喜歡另創新詞,那是他們的事情,

网友F:
引用 楼主:
適配器那是大陸人的專有名詞,我們通稱為變壓器,
他們喜歡另創新詞,那是他們的事情, ...

我反而覺得大陸比較忠於英文原意......

講變壓器.....兩種"變壓器"改法完全不一樣...

改你那種變壓器.....換掉一顆小電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面有套件~降壓LM2596或2576...但都快要買半顆POWER

+1
年紀大了,我還是買新品

网友:
簡單…
買一顆新的12v變壓器,舊的19v留著用
變壓器又不是貴死人的東西…

楼主:
那不是多少錢的問題,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
沒用的變壓器,至少有12個,當成實驗品,也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反而覺得大陸比較忠於英文原意......

講變壓器.....兩種"變壓器"改法完全不一樣...

換掉一科小電阻
類似這樣的電路嗎? 或者你有更好的圖,可以說明,
先前曾經找到震盪高頻電壓,取代舊的變壓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換掉一科小電阻
類似這樣的電路嗎? 或者你有更好的圖,可以說明,
先前曾經找到震盪高頻電壓,取代舊的變壓 ...

電阻又不在IC裡面....

网友G:
直接去查光耦應該找的到431或ZD
然後去改電壓取樣電阻
就是樓上的圖中的R1 R2
一支電阻接正一支電阻接負兩支的相接點就是取樣的地方
多數是這樣

网友H:
19V應該是筆電用的吧
那用料會比一般仿間的12V還要好
不過也相對的難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阻又不在IC裡面....

若想增加電壓,
請問是將R1增
加還是減少?

若想改變電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9V應該是筆電用的吧
那用料會比一般仿間的12V還要好
不過也相對的難改

筆記型的變壓器,我就有三組,
因為尺寸不合,因此多買了一組,後來我發現,只要換一個接頭就可以了,
一組要250實在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去查光耦應該找的到431或ZD
然後去改電壓取樣電阻
就是樓上的圖中的R1 R2

改了R1,減小的話,電壓會增加嗎?
還是電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了R1,減小的話,電壓會增加嗎?
還是電流?

電流變不了那是在變壓器繞製時就已經決定好了但你可以改他的電壓

R1阻抗降低 = 電壓會變小

因為送到光耦合器的電壓會變大
電壓變大光耦合的另一邊的電壓也會變大
PWM IC 偵測到光耦合器電壓變大這時 IC 會調節PWM占空比
藉此調整二次側電壓

R1阻抗降低就是相反的結果

网友:
電路設計-------------------------------當然考慮功率------功率決定了成本
所以一般改功率是不會變大多少
要大生產就生產大一點價格高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流變不了那是在變壓器繞製時就已經決定好了但你可以改他的電壓

R1阻抗降低 = 電壓會變小

可以將次級繞組重新繞線嗎?
曾經看過大陸人教人自製繞組,用電火布,絕緣,可點亮4電燈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將次級繞組重新繞線嗎?
曾經看過大陸人教人自製繞組,用電火布,絕緣,可點亮4電燈泡 ...

可以!
但要很有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將次級繞組重新繞線嗎?
曾經看過大陸人教人自製繞組,用電火布,絕緣,可點亮4電燈泡 ...

但要是出問題就會跟我的ID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但要很有把握

我有一個變壓器是 14.8V 12A,沒有打錯,真的是12A,有什麼辦法讓電流降低,

网友:
你要讓電流降低??

沒必要n_139|

電壓比較重要

网友:
7812一個就OK了吧?我不是很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