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37吋 TH-L37B12 有聲無影 故障原因判斷誰對?(已修復!)

楼主(2013-05-09):
公司判斷是面板壞,可是背光未亮,且高壓有輸入電壓24V,小弟認為跟面板無關,請指導,謝謝!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直接驅動高壓判斷 INVERTER & 燈箱是否正常?
利用公版判斷 T-CON & 面板是否正常?
這樣很快就可得知公司判斷是否有誤?
試試吧!別再問我別的,別的我也不會

网友:
同意上述,背光不亮不知這種面板可不可以透過手電筒看見顯示畫面唷

或者外接燈管驗證高壓是否有工作(原板點亮)

网友:
有24V只是工作電壓而已,
還要有啟動的電壓才會亮ㄋ~

网友A:
如果是高壓板故障,公司判定面板故障也沒錯,
因為公司沒有單獨更換高壓板的服務,高壓
板算是面板其中一個組件.

网友B:
高壓板壞~~~公司的話T-CON 高壓版 面板是一體的~~任何一個壞都判定面板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壞~~~公司的話T-CON 高壓版 面板是一體的~~任何一個壞都判定面板壞

此塊高壓板好特殊!請問為什麼長的那麼奇怪?

网友B:
八顆fet 跟 bdxxxxfs  的驅動ic

自己量看看fet有無擊穿 看fuse有沒有斷

至於怎麼修~@@可以查文章~可以找到答案

這塊很好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塊高壓板好特殊!請問為什麼長的那麼奇怪?

單擊式高壓板.
維修方式樓上的j大已經給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壓板故障,公司判定面板故障也沒錯,
因為公司沒有單獨更換高壓板的服務,高壓
板算是面板其中一個組 ...

海洋大~

這麼說起來廠商的保固不就跟P一樣了,保固就是
保證你在保固期故障我公司給你弄好就是,過保固
就一概不予.........

网友A:
早期的做法就是保證期間內高壓板故障,
或是T-CON板故障,公司免費更換全新面板,
保證期間外高壓板故障或是T-CON板故障,
就是要顧客換面板,往往價格太高,顧客不修.
現在比較人性化了,有些公司已經有保外
單獨更換高壓板以及T-CON板的服務.
每一家的售後服務做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做法就是保證期間內高壓板故障,
或是T-CON板故障,公司免費更換全新面板,
保證期間外高壓板故障或是T- ...

那海洋大~~

就你目前多年臨床經驗來說,目前什麼廠牌的
廠商"比較有人性"咧?

LCD TV維修機率比CRT高得多,後續維護挺重要的..

网友:
什麼都會壞!什麼壞都不奇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顆fet 跟 bdxxxxfs  的驅動ic

自己量看看fet有無擊穿 看fuse有沒有斷

謝謝!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擊式高壓板.
維修方式樓上的j大已經給答案了.

謝謝!謝謝!謝謝!

楼主:
確定高壓板壞!但不易取得!已修復! 未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