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7'液晶被光閃一下就滅

楼主(2013-05-09):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手上有一台7'顯示器,背光顯示一下就熄滅!
初步懷疑是高壓板問題!
黃色高壓電容有變形
晶體O12RD11 有嚴重發燙~

請問要查修方向?
還是建議找高壓板換呢?

网友A:
測量進入CN1各點的電壓,如果正確,那就是高壓板壞了,至於要維修高壓板或是更換整塊高壓板,那就看個人時間允不允許了,祝早日完修~
附上PQ05RD11 ~ PQ12RD12 datasheet給您參考:

PQ05RD11~PQ12RD11 datasheet.pdf (34.22 K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進入CN1各點的電壓,如果正確,那就是高壓板壞了,至於要維修高壓板或是更換整塊高壓板,那就看個人時間允 ...

謝謝回覆~
通用板才100快上下!
我還是直上通用板好了~

网友B:
不要說成本的問題,純就技術面來講,維修作功課練功夫,是成長的過程,換掉黃色電容和週圍的幾個零件說不定就修好了,這比起你用最少的成本換一條高壓板來得值錢,
因為你學到了認識零件,高壓板構造原理,焊接技術,和維修故障的判斷技巧。

如果你不是 diy 族,我相信你不會上來提問,如果你沒有閒工夫,那麼送修是最快途徑!

這幾天我修了一支筆電的高壓條,通用板市價才幾十塊,但是我花了幾百塊買零件(含備料),原板修好它又可以撐很久,市面上也有同款二手品可買,但是買到的絕不是修好的撐得更久。

我想你的選擇有一定的考量........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說成本的問題,純就技術面來講,維修作功課練功夫,是成長的過程,換掉黃色電容和週圍的幾個零件說不定 ...

感謝您的建議~
因為考慮到有一定的機率會是連變壓器也有問題!(買不到料)~
而且中午跑了趟板橋找零件,黃色那顆高壓電容也買不到.....
相信很多喜愛DIY的同好在找零件的過程中常常會感到扼腕!

電子電路分太多領域沒辦法一一專精,
而且有替代的方案~我會選擇用替代的.畢竟沒辦法修好更令人沮喪!

网友:
我曾經因為高壓板ON/OFF的電晶體故障導致換通用板~

因為我找不到替換料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