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比較快還是網路比較快?

楼主(2013-05-09):
有2台電腦,A電腦與B電腦用100M的網路設備連線,而其中A電腦有接一台外接的USB 2.0 硬碟。

1. A電腦拷貝一個10G的檔案透過網路上的芳鄰給B電腦。
2. A電腦拷貝一個10G的檔案給外接的USB 2.0 硬碟。

A、B這2台電腦都只做這個工作,且網路沒有其它設備使用下,請問有沒有人實際測試過那一個比較快?

不是看數據喔!要實際測過。

网友:
網路上的芳鄰的效率不好。。。。。不要用這個。。。(XP上有些問題,新的MS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Linux的SMB,這我就不知道了。

要是內網的話,採用1000M一定比USB快。(當然,要注意的事也多一點。像線材與設備匹配等)

不過我確定,不是硬碟用 USB 2.0 速度都一樣快。有些USB 2.0的硬碟速度真的是@#$@#%!@#

但,我也有用過一款USB 2.0硬碟,跟電腦內兩個HD內傳相比,從電腦到USB HD速度很快。。。。。
就算是USB 2.0的HD,也要看品質好不好。不過,好像多半都不好。。。

因此,根本上,我覺得你的A與B是二樣爛爛的東西在比高下。。。。

(純屬個人經驗與意見,如果有誤,請見諒。)

网友:
曾經有次也是用內網做傳輸,速度真的不優,
後來改COPY到USB的行動硬碟就快多了。

网友:
我有測過用100mbps的網路傳檔跟用USB2.0的方式傳檔作比較

結果是USB比較快

网友:
自家爛爛的電腦實測
100mbps的網路傳檔 每秒最快約8MB
USB2.0外接硬碟傳檔 每秒最快約20MB

网友:
結果類似上面的
100M,11MB/s
USB2.0,30MB/s

用USB Stick的缺點是,需要人動手動腳,而且時間要加一倍
放進去和取出來,所以 USB2.0 的速度會只剩一半 15MB/s

推Gbit網路

网友A:
基本上就跟上面講的
是兩個差不多的東西在比

話說我以前有個外接盒,當初會買的原因是它可以通吃IDE跟SATA硬碟
但是我個人用在P4等級的電腦上,感覺那個轉換晶片很佔用cpu
所以效率還要再打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跟上面講的
是兩個差不多的東西在比

我已經有說了,前題是買到爛爛的 USB 2.0 HD。
如果是好的USB 2.0 HD,感覺應該會比較好。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外接HD燒錄DVD,8X速吃不滿。也就是傳11MB都來不及。。。。。。。

我想,還是買1000M的分享器或HUB會比較好。一千以內就有了。

网友:
USB > 100Mbps
1000Mbps >= USB
USB2.0 > 乙太
USB3.0 > USB2.0...........

网友:
100M網路 100Mb/S
USB2.0     480Mb/S
1G網路     1000Mb/S
USB3.0     5000Mb/S
以上為理論值~非實際值
但實際上順序也是這樣n_046|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自身經驗,既然如此,那我來買一個外接硬碟來備份伺服器,因為超過300G的SCSI硬碟價格實在太高了。

网友B:
有一種雙頭usb,內部有晶片可以直接兩台電腦對傳資料
不然已100MB區網傳檔......實際速度約8MB/s
所以還是找usb來傳

要備份資料到外接碟,最好也被分到b電腦上
難保哪天會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雙頭usb,內部有晶片可以直接兩台電腦對傳資料
不然已100MB區網傳檔......實際速度約8MB/s
所以還是找 ...

這種產品受限於USB的長度啊…

网友:
外接硬碟來備份
這是最好的
也有更好的就是異地備份
怕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產品受限於USB的長度啊…

是這樣沒錯
小弟個人重要資料都要做好備分至別台電腦上
總共有3台電腦的硬碟有相同資料
萬一主硬碟掛了,至少還有8-9成的資料能夠救回來

外接硬碟相信w大,應該知道原本的power不足瓦
如果有線上開關,麻煩pass掉
會害死人的
朋友的外接硬碟就是被線上開關害死的
正常是12v/5v同時送電
結果被線上開關搞得只送12v
硬碟當場掛點

网友D:
這是我的實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是我的實測

原來老大要備份的東西,不能見學姊的喔~

你把圖片亮出來,等一下有人睡覺要睡地上啦

网友:
USB3.0好用速度快又穩.......(也可以用esata壓)

网友:
小弟是用1T硬碟(裸碟)
平常備份   用GHOST系統槽  (e-sata或直接  接主機板)
既可以壓縮資料節省空間.....
資料用USB3.0.....(因為它不能在dos下使用)

网友:
換成 1G的網路卡 + giga hub 就會快了, 但輸 USB3.0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自身經驗,既然如此,那我來買一個外接硬碟來備份伺服器,因為超過300G的SCSI硬碟價格實在太高 ...

你要用 giga 的網路卡 +  giga hub
備份程式可以設定差異 + 鏡射備份
備份程式用這個 http://www.cobiansoft.com/cobianbackup.htm

架 free nas 開 iscsi 會更快

楼主:
感謝大家!我看還是先找個硬碟盒好了,至少不用再準備一台電腦,夏天用電又開始兇了,還是省一點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我看還是先找個硬碟盒好了,至少不用再準備一台電腦,夏天用電又開始兇了,還是省一點吧! ...

夏天晚上不要穿太性感,就能省一些電了~~~
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雙頭usb,內部有晶片可以直接兩台電腦對傳資料
不然已100MB區網傳檔......實際速度約8MB/s
所以還是找 ...

雙頭usb,那個我也有用過,真的很慢,有時還2m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夏天晚上不要穿太性感,就能省一些電了~~~
酸............

身體不好,還是會感冒的啦,天熱還是要穿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我看還是先找個硬碟盒好了,至少不用再準備一台電腦,夏天用電又開始兇了,還是省一點吧! ...

那建議你加裝 usb3 卡 + usb3硬碟盒

网友:
我的經驗是,A電腦拷貝一個10G的檔案透過網路上的芳鄰給B電腦,比較快。
因為拷貝給外接的USB 2.0 硬碟,之後,還要再拷貝進B電腦一次。
如果不算再拷貝進B電腦一次的話..............應該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