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容易拆到 FET電晶體(小黑豆)?

楼主(2013-05-09):
各位先進們:

   一直以來我都使用 PNP 或NPN 電晶體,拆電路板也拆了許多,最近要仿一個電路,需要FET電晶體,卻不知道哪裡有 小的 FET可以拆? 拆機的同好可以告知哪種板子比較有FET嗎? 如 2N4416...或是可以帶用的.. 感謝!!

网友A:
  我看您这电路耐压要求不高的话,SOT-23、SOT-363 or SO-8型封装的MosFET大多在具有DC-DC变换电路的PCB上找到。目前大部份电子数码设备上可以寻到它们的踪影。笔记本电脑主板上也很多。
  你还可以看看手机锂电池保护板上有没有你需要的东东。
  但不知道MosFET是否适合您的电路。

网友B:
這個電路那顆BSP89只是在當OP擴流而已....

所以用什麼應該都可以吧.......你要MOSFET....FET....甚至NPN電晶體都可以吧...............

网友C:
預估此電路輸出檢測範圍最多約4A,其輸出電流是由OPA的5V端提供(非由傳統的MOS管的D級偏壓提供),輸入檢測端電流與輸出端電流關係為1A/0.5mA,想要提高偵測電流值,可提高5V電源即可.因此電路輸出電流極低,用一般NPN電晶體應可代用,圖中OPA亦可用一般OPA取代,但最好用雙電源OPA或使用LM358(單電源OPA).

网友D:
antlu大,那個應該也不用太大的mosfet,通過電流不大,注意耐壓值就可以了
要穩定一點,可能就要作二級放大的控制了
不過看起來是用0.1歐姆作取樣,只能作純耗電電流偵測,
一旦電流變大時,會吃掉電壓的,
不過還有一種作法,把負載放上面,0.1歐姆作下面,那麼0.1歐姆上的電壓值就能直接接入ADC了
以前為了減少零件用這樣作過是可行的,
不過因為電流產生的熱就改掉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您这电路耐压要求不高的话,SOT-23、SOT-363 or SO-8型封装的MosFET大多在具有DC-DC变换电路的PCB ...

FIX大:
  感謝!! 找到了一個 K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那顆BSP89只是在當OP擴流而已....

所以用什麼應該都可以吧.......你要MOSFET....FET....甚至NPN電 ...

IMCRAZY大:
  電晶體馬A通? 我找時間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預估此電路輸出檢測範圍最多約4A,其輸出電流是由OPA的5V端提供(非由傳統的MOS管的D級偏壓提供),輸入檢測端 ...

CIKO大:
   最近因為想做 充放電電路最終由 STC15F204EA 來控制,所以網路上找了 LM317...結果有點灰頭土臉,運算放大好久沒摸沒仔細再深入...  先把電源供應部份做出來,接下來作 電流檢出(給MCU用) 然後作 "電子負載"部分 最後再用 MCU來串起來...
手頭上有 LM4558 LF356... 這電路想用 LF356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tlu大,那個應該也不用太大的mosfet,通過電流不大,注意耐壓值就可以了
要穩定一點,可能就要作二級放大的控 ...

LEGION大:
   網路上拿到這個電路,手頭有一些 LM317 於是動手作他要當作 充放電路的"充電部分" 最上面PO的 電流檢出電路,一做下去才發現電路上似乎有一些問題, 運算放大器的 V+ 改用 12V 而-6V 就用 555產生,因為手頭 555很多 34063比較少,電流檢出假如直接用電阻,大一點會造成壓降大,好處是 壓差大顯示不易亂跳,缺點是發熱,用 OP放大好處是壓降小,放大率可以調整,但是這電路第一次看到所以不熟悉. OP電路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檢出電流... 最近才開始要了解 PWM的運作和運用,當作"放電控制"應該沒問題,但是如何當作 LM317的調壓(甚至是"限流")可能就要看看有沒有其他"巧思"了...

网友D:
看情形大概你是要作電子負載吧
即然要控制電流大小的話,那麼opa的正負電流就要穩定一點了,
即然是作耗電負載的話,那麼用電阻來取樣也是可以的,不過取樣電阻的熱就要注意了

看了你在用STC15F204EA似乎還ok,手上的AT89系列都用完了,
所以訂了些順便用看看STC如何,之前訂的今天己到了,順便買一些其他型號的STC用看看
買了20棵15F204EA看能不能順便取代89C2051,先買個5棵12C5A60S2看能不能取代89S52
有趣的是順便買了10棵15F104E這個是8PIN的,雖只有6PORT但不知好不好用
還有其他兩三種別的型號,還放著先想看看作什麼
至於電流偵測,訂了6棵ACS758LCB系列的,習慣霍爾偵測,反而不習慣用電阻取樣了
看了一下STC的DATA和下載程式覺得有點麻煩與不方便,不知道STC的效果如何,
這陣子變有一點空閒時間,可以來玩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電晶體馬A通? 我找時間再試看看!!

應該是可以用電晶體...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不行別打我......純理論而已...

我覺得重點在於那顆OP........因為high side current sense能用的OP算是蠻特種的.....除非你願意犧牲某些特性才能用一般OP代用........至於哪些考慮因素我也忘了...你要再查一下...

像圖中Vin 76V可不是一般OP可接受的......一般Vin都要小於OP 的Vcc - 1.xV之類的樣子......我不是很記得了......說錯了也別怪我...只提醒要代用的話...還是要注意一下比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可以用電晶體...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不行別打我......純理論而已...

Imcrazy大:
    只要25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情形大概你是要作電子負載吧
即然要控制電流大小的話,那麼opa的正負電流就要穩定一點了,
即然是作耗電負 ...

Legion大:
   我用的很習慣!因為程式常修改所以一個玩具下來應該下載百次以上,所以熟能生巧!

楼主:
問題沒解決!! 真的想到沒"步"了!! 只好再次向先進們請教!!

第一個電路
輸出都飽和無法控制

第二個電路也是相同

這個沒有試過但是很像

這個電路可以動作

網路上的線路大部分都是用 電晶體或FET 隨耦,我相信一定有好處!!只是不知道為何 VO 都會飽和.
以以前學到的知識,OPA 的 +/-輸入 等電位,只是實際驗證卻不相同,我用的是 LF356 HA741 4558 三個OPA,結果都相同..

請問 這電路一定要使用 特定的運算放大器嗎? LM301 ..LM2902 ... 還是需要 offset 電路?
       為何都普遍使用  電晶體或FET 隨耦有何好處?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問題沒解決!! 真的想到沒"步"了!! 只好再次向先進們請教!!

第一個電路

不曉得你接線怎接的????
有事先避開我講的問題嗎??? 你OP先獨立供電....OP VCC電壓要高於負載輸入電壓(即圖示VBAT) 2V甚至3~4V以上.........
因一般為OP輸入端大都只能接受Vcc-1.xV而已......

至於Vos的影響是有的....但不至於造成一直都飽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曉得你接線怎接的????
有事先避開我講的問題嗎??? 你OP先獨立供電....OP VCC電壓要高於負載輸入電壓( ...

imcrazy大;
   沒有ㄟ!! 難怪 第二張圖會有3個二極體的出現!!

网友A:
楼大,您说到BSP89已饱和状态,我分析了一下电路,你可以将2k电阻减小一点,或者将200欧姆电阻增大一点试试。
我认为,网上的图不应生般硬套,因为你的测试条件与所用器件与原电路可能存在差异。
按这个OP Amp电路分析,在2k电阻上的压降加上BSP89上的压降即等于LT6016输入端的电压,亦即load 上的端电压。
0.1欧姆检流电阻上的压降即为200欧姆电阻上的压降。
利用这层逻辑关系,再加上你指定的load 最大电流可以计算得图中200欧姆及2k欧姆电阻处的真实阻值。
或者,你也可以在当load 电流最大时,调整我刚才说的两个电阻的任意一个,使BSP89刚好饱和。这样才能使load 电流降下来时,BSP89可以退出饱和态,进入可控态。
我电子专业知识贫乏,说的不对之处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曉得你接線怎接的????
有事先避開我講的問題嗎??? 你OP先獨立供電....OP VCC電壓要高於負載輸入電壓( ...

IMCRAZY大:
   經過一些調整,我用第一張圖 LF356 OPA 把 LOAD 分成兩部分(總電阻不變)這樣就會因為 壓降 形成 VCC 會比 輸入的電位高出一些,線路就可以動作了. 使用電晶體和 FET的結果不相同,電晶體輸出會比較高.
  可是這樣問題又來了!! 要測出電流時OP的工作電壓必須高於受測部,這樣又會有 OP工作電壓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大,您说到BSP89已饱和状态,我分析了一下电路,你可以将2k电阻减小一点,或者将200欧姆电阻增大一点试试 ...

FIX2010大:
  感謝提出相關說明,若是電流1A 再2K上面的電壓應該是1V 一定不會飽和,我的電路應該是輸入電壓與電源電壓相同,所以導致飽和!!

网友A:
  楼大,你若只是把OP Amp当作检流放大输出的话,我还是认为您的理解似乎有点问题(望不要见笑)。
  R1、R2的阻值及out端最大输出电压决定了Battery的最大输入电压及Load最大电流。
  按您电路参数来说,1V/1A只是输入端电流增量对输出端电压增量。但拿输出电压来说,当out端为1V时,若Load最大电流限定在1A,则Battery端最大电压只能为1.1V,超出此电压或减小Load超出1A电流均会使BSP89饱和。
  同样,当要求Battery电压最大为11V,Load最大电流为10A,则按R1、R2原值计算out端输出最大并非1V,而是1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大,你若只是把OP Amp当作检流放大输出的话,我还是认为您的理解似乎有点问题(望不要见笑)。
  R ...

FIX2010大:
    建興出版社 ISBN 9578170866 運算放大器IC活用要訣 29頁 可以簡易測得OP AMP的消耗電流 "插入低組抗的電阻器,然後在其兩端利用差動放大器,做 100~1000倍的放大讀取其數值..."
  0.1R 200R  2K 電阻都需要精密電阻 0.1%
       I= (200R/(0.1R*2K))*Vo....
   IC的電源不可以使用 單電源,因為當 I=0 時,TR會成為 OFF,而此時 TR的柵級必須截止電壓Vp存在(2SK43的Vp=-1.5V),因此必須再使用負電源,以避免測試電流在0時成為不感帶.

   感謝你的指導,我對於類比&運算放大方面算是生疏的,最近,碰到許多"障礙"慢慢摸索中...

网友E:
這電路,如果以理想op放大器,代入.
並以模擬電源 1.1V 和 1.0V 接入輸入端,及代替LOAD,來模擬充電時的情形.
此時SENSE電阻0.1R電壓 = 1.1 - 1 = 0.1 V ,電流 = 0.1 / 0.1 = 1 A (苻合電路參數要求 1 V / 1 A).
且OP+ = 1.01v > op- =1.0v , op 輸出 拉到 + 15v ,FET 飽和.
1.1V 對 R200 和 R2000 送出 473uA 的電流 , 使得輸出達到 946mV 約等於 1 v 苻合電路參數要求 1 V /

這裡的計算,忽略了OPA的Offset及FET的導通最小電阻.

不過大致上,約可判定此電路,FET工作在飽和狀態時,苻合電路參數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這電路,如果以理想op放大器,代入.
並以模擬電源 1.1V 和 1.0V 接入輸入端,及代替LOAD,來模擬充電時的情型.

  RussellTuan大的simulator很直观,讚一个!
  问题是antlu大用此电路作电子负载的检流电路是吧?那Load估计是定值,Battery电压是Variable,那参照原电路元件值,电子负载的Battery电压不能超过1.1V,电流不能超过1A,否则的话都会促使BSP89饱和。当要提高Battery电压或者增加Load电流,并要Out端输出仍旧为0~1V,无可避免地要调整原电路各元件的参数,以满足电路逻辑。
  我看了一下LT6016的资料,antlu大的这个电路就是它的一个检流范例。我想,当Load的阻值在1Ω时,out端输出1V/A成立!当Load为0.5Ω或者其它,那并不是这样。试想一下,在这情况下,Load 电流为1A时,0.1Ω检流电阻压降为0.1V,那Battery端电压为0.5+0.1=0.6V,就算FET饱和全导通,out端输出也不会大于1V,也就不存在1V/A这结果了不是?
  另,Datasheet中也提到,这个范例中,对电流的检测误差与检测电流成反比,可以看到在1A时已很小了。而且,Vbat越小,误差越大。因此,这样的电路更适合大电流、高电压。

Precision High Voltage High Side Load Current Monitor

Precision High Voltage High Side Load Current Monitor

  上面的我只是瞎搀和,或许我未明白antlu此电路的意图,不要见笑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ussellTuan大的simulator很直观,讚一个!
  问题是antlu大用此电路作电子负载的检流电路是吧?那 ...

那又是另一個難題,MCU的控置要很注意,不能讓供電端,跟LOAD有很大的壓差.

注意電流大小,也可防止,供電端慢慢昇壓?
Load 是電池 ,不是看內組 ,0.5R 的電池,可能已經不良了。你可能誤會vbat越大 電流就越大了,vbat大是要來沖電壓高的battery.

還有就是你看那誤差圖表,橫軸最大只到1A.
更是表示,這應用只在0.01 A 到 1A之間比較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又是另一個難題,MCU的控置要很注意,不能讓供電端,跟LOAD有很大的壓差.

注意電流大小,也可防止,供電端 ...

RussellTuan大 FIX2010大:
     兩位高手 感謝提供更多的解答,我當初的"用意",是想要做鋰電池的充放電電路,甚至想要做多CELL的電路,終極目標是希望電壓電流都可以"按鍵設定",也就是說 以MCU為控制方式,因為現在的主要學習是微控的 A/D D/A 轉換與應用,當初沒想到會如此困難,現在算是"邊做邊學習",一直以來都以最基本的電流撿出模式,沒考慮 "高電壓端"的電流撿出,但是看看網路上的電路,很多都是"高電壓端"的檢出,所以才會踏進來,也算是"踢到鐵板,學到東西"吧!!
    FIX2010大,好心,考慮的廣,把鎳氫電池單一顆也考慮了,感謝!!
   我目前使用的IC是 LF356,主要是因為手頭沒有其他如 LM358 LM301...所以用雙電源應該是合理的, 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