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觀沒有凸起,這樣算爆電容嗎?

楼主(2013-05-09):
沒有凸起,沒有流湯。但有一點紅紅物質,有爆電容的可能嗎?

网友:
沒有用儀器驗証都叫猜測。自己有電容表的話,動手拆下來量就知道了。

如果是漏的話,好像也漏太少了。

网友:
以前有前輩說過,如果是便宜的元件,有懷疑就換掉。。。。

電容算是便宜的。

网友:
爆也不會是紅色
一般有時零件會檢驗
就做記號
生產時會用到

网友:
紅色記號是產品在檢驗時,由人工目視電容極性,做記號用的喔,所以安心啦,如果懷疑就拆下來量一下容值有沒有偏移很大喔

网友:
通常上面流湯都是在中央
不過有疑慮的話,當然是換掉比較快
電源供應器上面的孔都挺大的,比較好換

楼主:
平常使用正常,這樣看來應該是記號。不然的話,大顆的濾波電容,幾乎都有類似的紅色痕跡,一次給我全都爆個也太扯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沒壞就不需要修啦~不過,一次全都爆不是不會發生喔~我常常遇到.因為電解電容即使凸頂了,有時還會繼續work,常常電源側得板子一打開來.七八顆是常有的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