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燒機軟體~

楼主(2013-05-09):
求燒機軟體~想測試維修品是否穩定故求

网友:
下載 sp2004就可以 網路都搜的到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sp2004是只測cpu?

网友:
燒機軟體我是用OCCT~電壓/溫度/風扇轉速/記憶體等等都有紀錄
顯卡我之前用的是FurMark~有性能測試/穩定測試跟極端折磨測試
反鋸齒可調,全螢幕,自訂義大小,紀錄GPU溫度,FPS高/低/平均
唯一缺點是測試時畫面有點噁心...發霉長毛甜甜圈
直到後來有廠商特別在說明書內註明使用FurMark做燒機測試損壞不予保固...
好像是 技X-550Ti的樣子...我也忘了
現在遇到原廠散熱器只會用山豬馬克測一下,除非基本散熱有做好才會用FurMark
這兩款網路上都有繁體中文版,也很好找~山豬馬克更是遍地都是...
如果只是測穩定,OCCT+FurMark的穩定測試因該就夠了

网友:
SP2004 可以壓CPU和RAM

在壓CPU的同時,也壓到在主機板上跟CPU有關的元件(如供電電容…北橋…)
看你維修哪個部份吧!這也請再說清楚些~

你也可以故意被主機板上的ic加熱,看會不會熱當,這樣也是燒機

网友:
我的做法是讓客戶測, 因為主機板三年保固, 記憶體終身保固
安裝到出機三天中, 我都沒關機, 主要是要更新 service pack
順便熱機, 有時不一定在熱機會出現問題, 所以我已經省略這個動作了

楼主:
謝謝指教~~因為不懂
現在用burnin test~只是想測全面性讓他可靠度高一點
我維修了pwm 與flash  因cpu制程關係我的主板溫度都很高所以怕它又有什麼
不穩或要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因為不懂
現在用burnin test~只是想測全面性讓他可靠度高一點
我維修了pwm 與flash  因cpu制程關 ...

原來是這樣,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以為是新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這樣,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以為是新機

恩~不是不過完修測試ok了~~.3q

网友:
★ SP2004(Prime95)測試電腦穩定性,有四種模式:

◆ Small FFTs Stress(壓力) CPU
        8K的浮點運算,共計80萬次,只是牛刀小試

◆ LARGE FFTS-STRESS RAM---(嚴格測試CPU,耐熱和運算,測試RAM)
        運算1M的浮點運算,讓CPU滿載,共計4000次,考驗CPU和散熱器

◆ BLEND (測試RAM,等同於DOS下執行PRIME95)

◆ Custom... 自定,浮點運算FFT,最大與最小長度,一分鐘要跑幾次,
    這也算PERFORMANCE,BENCHMARK,所以他會計錄時間,和SUPER-PI 1M 32M同理,
        記錄1、2項耗時多久,一個TASK,8K*80萬次情形下,

結論:
測試CPU=Large ; Prioty=9(使用等級)
記憶體=Blend ; Prioty=9
SP2004最多能燒2G的記憶體 若4G請開兩個SP2004,

网友B:
★ IBT
Intel Burn Test 是INTEL 推出的CPU燒機程式,
搭配Linpack可讓溫度比Prime95還高22度。

Intel用心不良,希望你最好燒死,

◆ Linpack:
* 擁有比Prime95更精確地FFTs/Blend
* 短時間內測試CPU與記憶體(8分鐘的Linpank,相當於40小時的Prime95)
* Intel的烤機引擎,你若相信,你必是乖寶寶,當個快樂的購買者吧

IntelBurnTest的好處:
* 簡化了Linpack的使用

選1,2,3,的分別在於記億體佔用.
4 是可以自己設 (不要超過2000)

運行時.30度.E2140 3240MHz 1.39V 配上MX-2和HR-01 散熱器.78度.
支援多核心.記憶體最多2GB

IBT優點:
省電,省時間:5圈約只需6分鐘即可,SP2004都要跑上幾個小時,才能大砥確定有穩定。

簡單:調整壓力層級,圈數,即可
SP2004測4核,使用Orthos Edition手動調Core

更嚴峻的考驗:IBT的燒機溫度比SP2004高10度

以3.2G、3.4G、3.6G三個時脈,來觀察IBT與SP2004燒機時的溫度,各時脈其CPU核心
設定的電壓為IBT量測出來可通過IBT測試的最低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 IBT
Intel Burn Test 是INTEL 推出的CPU燒機程式,
搭配Linpack可讓溫度比Prime95還高22度。

是準確快速嗎??!!~~不過居心不良那真考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準確快速嗎??!!~~不過居心不良那真考慮

那篇文章是別人寫的,我把他整理過後,自己加入的心得
同樣讓CPU滿載,Intel卻要更高溫,我認為是居心不良,
Intel卻說那是他法力無邊,

网友(2013-06-17):
BurnInTest Pro這個燒機軟體不錯用下載免安裝比較方便!解壓縮密碼anfong@Hsieh免安裝在此下載

网友:
我都用 SP2004 還不錯用~

网友:
我用OCCT4.4.0版,電腦不穩查原因很好用,監控溫度及電壓變化,先找出POWER是否不夠,散熱是否不良,剩下要用其他酷友介紹的工具了
PS:我用綠版,上網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