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求助 asus vh222 螢幕橫條

楼主(2013-05-09):
各位大大 螢幕發生上面狀況  我該從那著手或那邊故障

PS: 新手只會簡單烙焊...

网友:
t-con NG
亦有可能 螢幕的vgl電壓異常

网友:
新手這問題不簡單,不是只會簡單的焊接就可搞定

~~ 送修 或 報廢買一台新的吧!

楼主:
感謝歐     我再慢慢查看.不行就報廢   3Q

网友:
面板側區斷線
難救 換新吧

网友A:
我在回收廠有買到一台奇美22ED也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還在保固期內.所以我選擇送修
但奇美竟然對判定澎湖居民不屬於台灣地區
所以要我負擔來回運費.我ㄧ氣之下把螢幕寄回高雄親戚家
讓他們履行到府收送.今天聽到消息聽說修好送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回收廠有買到一台奇美22ED也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還在保固期內.所以我選擇送修
但奇美竟然對判定澎湖居民 ...

讚喔 有完修一台喔

网友:
我覺得你還是有付運費....

楼主:
     已經過保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