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除濕機TWD-563B壓縮機一直不動!

楼主(2013-05-09):
壓縮機一直不動,換過PTC仍無效,基板上COMP插PIN只有11V輸出!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1.燈有沒有亮?  沒有就檢查一下IC電壓
2.水位開關正常?
3.溫度感測是否正常? 不確定就用2.2K是一下
4.如果以上都正常,請持續發出求救訊號,等待其他高手救援~

PS.以上純屬虛構

网友:
直接供電給 壓縮機  如果  壓縮機  不動 可能是啟動器 或 過載保護器 壞了

如果  壓縮機 會動 那就是 電子電路問題

楼主:
直接供電給壓縮機,會動! 未命名 -

网友:
直接供電給壓縮機會動
那就是電子基板的問題啦~
電子基板上的Realy是DC12V的嗎?
有正常的DC12V供電嗎?
如果有,就換1個Realy試試看
也可以先拆下Realy單獨供給DC12V試試動作及接點是否正常

网友:
只要 [壓縮機會動] 其他的問題不大

可多Post 幾張照片照片

如 電路圖 冷排 熱排 風扇 馬達 ...

由電路圖查起

電路 由 110 V 進電路板

水箱裝好 =>水箱開關導通

除霜感應器 => 正常 =>  電路才會作動

.....

网友A:
溼度的sensor是不是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溼度的sensor是不是NG?

不好意思!最近較忙,故無法上網!在連續除濕模式下,溼度的sensor應該不會有作用吧?

网友:
還是會有喔~如果沒記錯的話。

网友:
最大那顆電解電容上電壓(VCC)多少VDC?
如大於RELAY 24VDC,往下查VDD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