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洗衣機WT-Y122G脫水問題

楼主(2013-05-09):
後面的腳鏽蝕壞掉剩底盤在撐著地面

後面的腳鏽蝕壞掉剩底盤在撐著地面

長久碰撞造成的橫條狀破洞 造成洗衣水位過高便會滲水出來

長久碰撞造成的橫條狀破洞 造成洗衣水位過高便會滲水出來

內槽會往後傾

內槽會往後傾

脫水時這裡會發出巨大碰撞聲

脫水時這裡會發出巨大碰撞聲

底盤框架裂開變形

底盤框架裂開變形

前輩們好

這台使用大約4年半左右 也不知是否曾在不平橫的地面

使用過一段時間 且在洗衣後進入脫水階段時都會有巨烈的碰撞

造成內槽似乎會往後傾 目前雖移至平坦的地面使用

但後傾的狀況依舊存在  在脫水碰撞 日積月累造成不銹鋼內槽

外面那層塑膠桶破了個洞 只要洗衣水位一高 在洗滌過程

就會不斷漏水 前天撥打LG客服派人來看 沒有很明確的回覆

可否維修或解決方式似乎急著要離開 連洗衣機背面那塊金屬板也懶得卸下四顆螺絲

而是硬將背部金屬板掰開來看了一會 之後也只是把眼前如上傳

圖片看到的重覆敘述一遍 並跟家裡人說這樣子洗衣服會淹水唷 然後收300走人

感覺很不專業 也讓小弟一頭霧水接下來是要買新的洗衣機 或是有法子

能修好  解決內槽往後傾的問題 可否給小弟一點意見 謝謝前輩撥空觀看

网友:
1.確認4根懸吊是否有明顯差異,若無!請上油裝回,有則跟換
2.確認為機體外部腐蝕,可在底部墊物品
3.確認脫水時,底部轉盤是否自轉,若是請更換軸心的XX彈簧,若無!晚點會有高手出現~
4.至於那啥破洞的,看你是要用啥補起來都可,方法很多,便宜的就用吃完的口香糖

以上純屬虛構,僅供參考。

网友:
1:內筒底部星星壞了,用手遙"內筒"會阿縮咪就是了
2:外筒破洞須從裡面補,才補的住

网友:
鏽蝕嚴重..漏水應該有一段時間...韓製品材料不好拿後懸吊應該有問題..光補外桶並不能解決問題.補桶重裡面補ab土即可...

网友:
買新的洗衣機
如要耐用美國用十年以上
因為我家的洗衣機一直想換新可是他就是不壞--------------------我自己換過水管跟皮帶
不知現在產品會不會跟以後一樣耐用

网友:
基本上底座已鏽蝕.建議換新!

楼主:
墊上木板讓內槽不在後傾 及滿地洗衣水

墊上木板讓內槽不在後傾 及滿地洗衣水

墊上木板讓內槽不在後傾

墊上木板讓內槽不在後傾

洗滌進入脫水的排水狀態 原本很多水 在洗滌過程的撞擊 造成黏上AB糊的桌墊也失去黏性 ... ...

洗滌進入脫水的排水狀態 原本很多水 在洗滌過程的撞擊 造成黏上AB糊的桌墊也失去黏性 ... ...

洗滌中因碰撞失去黏性翹起的桌墊

洗滌中因碰撞失去黏性翹起的桌墊

旋吊臂

旋吊臂

正面掀開 內槽往後傾

正面掀開 內槽往後傾

弓起快裂開的框框

弓起快裂開的框框

積滿水的底座框框

積滿水的底座框框

後傾而直接接觸在背部金屬框的內槽外層塑膠

後傾而直接接觸在背部金屬框的內槽外層塑膠

這是旋吊臂嗎

這是旋吊臂嗎

鏽蝕的部分

鏽蝕的部分

用舒美桌墊以ab糊黏上

用舒美桌墊以ab糊黏上

謝謝各位前輩們的熱心回覆^-^

小弟以木板將洗衣機後面墊高 試圖令內槽

不再往後傾倒致脫水及洗滌的碰撞 平衡問題是有改善

也不再進入脫水階段時會有碰撞問題

但在洗滌過程中漏水問題更為嚴重 內槽的水

會滲出洗衣機前後

有些圖片亮度不夠以手電筒作補光

購買新機方面 小弟目前看中的是Toshiba AW-SD15AG

前輩覺得可以嗎 或者有其它建議能給予小弟作為

購機的參考 還請賜教 謝謝前輩們^^

网友:
機殼腐蝕生鏽嚴重 內桶也破掉了 就算有外殼 跟內桶更換應該也不便宜 應該放棄修理 尋找自己適合的洗衣機
國內廠牌的洗衣機零件應該會比較充足一點

网友:
韓機這四根吊桿貴的要命
除非你回收廠撿的到

有此一說是吊桿長度差不多就能代用
不知有沒有前輩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寶貴意見

小弟決定買新的 在#7提到的品牌其實

是最近有意購買新機電器行推薦的 一開始是推薦LG

店家才推Toshiba機種 後來小弟提問是

否還有其它品牌 這台原本是前身購買的西屋洗衣機發生自

燃時 店家賠給小弟的展示機種

家裡亦有一台MITSUBISHI洗衣機 雖然不是每天使用

但也沒發生什麼故障 可否推薦一些直立式機種供小弟

參考預算20k內 小弟對這方面常識真的很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寶貴意見

小弟決定買新的 在#7提到的品牌其實

依個人使用經驗,Panasonic洗衣機還算不錯,耗材與維修料件服務站買得到,
前幾天剛修好13年洗衣機,是第一次故障,到服務站買排水馬達自己修復,
材料費400元修好繼續服役:
http://bbs.pigoo.com/thread-44940-1-1.html

原本已想放棄修理購買新機,稍微爬了文找到以下新機似乎不錯:
http://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1869201&Area=search&mdiv=403&keyword=%B0%EA%BB%DA%B5P%20%AC~%A6%E7%BE%F7

网友:
懸吊棒應該是因為鏽蝕程度不一已經不平衡了。
懸吊棒全部拆下來,前面兩支與後面的長度有差異。
可以自己改造。
不然你可以前後懸吊棒互換裝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