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省電燈泡75W拆開維修求助

楼主(2013-05-10):
請問~省電燈泡75W因為不小心接到220V而燒掉該如何自已DIY維修  謝謝

网友:
要怎麼修?

當然要拆開來修!

怎麼拆?

沒看到東西沒人知道!

所以拍些圖片上來,讓大家來幫忙。

按不然換一顆就解決了,不用修!

网友:
總之先拆吧...
分解也是修理的重要技巧,在這裡搜尋看看就知道,不少人問"XXXX怎麼拆?"
而這個技巧是要靠經驗累積的...

网友:
可能有機會只是保險絲和電容壞而以

楼主:
謝謝各位~拆開後檢查是保險絲跟電解電容燒了

网友:
不錯哦!完修搞定了!

沒有拍圖上來有些可惜,讓大家分享你的成果.....